碳弧气爆焊和气割又有什么区别呢?---[请教]

楼主(2007-03-30):
今天,在车间看到一种焊接工艺,师傅说它叫碳弧气爆焊,我们用它来切割厚度100的刀头,那么想请教各位大虾,碳弧气爆焊和气割又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网友: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一个可以控制深度,气割必须割透,很难控制深度。

楼主:

我看了,好像气割是用氧气和乙炔,气割要是被割件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用喷出高速氧气,燃烧金属。
而气刨不是用气体,设备类似于手弧焊,用一个碳棒做电极,对,还要有一定压力的气体吹走焊杂。

不知道各位大虾,还有什么高见?

网友:

二者设备不一样气割设备为氧气+乙炔+附属设备
碳弧气刨为直流电焊机+气泵+附属设备
二者目的不一样,气割大多用在将材料切割成所需要的形状,碳弧气刨则是在工件上去除一部分金属
二者操作方法不一样,气割是将材料边缘加热到高温状态然后开启切割氧来获得需要形状的工件(大多为低碳钢或者低合金钢)碳弧气刨更接近电焊,也有引弧,保持电弧稳定燃烧,收弧过程
碳弧气刨常用在焊缝返修过程中,用以去除有缺陷的焊道。
呵呵,胡言乱语,见笑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学习了,我听说碳弧气爆是用来清根和打坡口的,气割嘛。。。割吧,也有用来打坡口的,就是手工的很累,半自动的还行

网友:

常用作碳弧气刨电源的是直流630A电焊机,从电焊机接焊接电缆到气刨钳,气刨钳夹住碳棒与空压机配套使用,作用嘛,四楼和五楼都说得比较详细具体啦。

网友:

碳弧气刨是使用碳棒或石墨棒作电极,与工件间产生电弧,将金属熔化,并用压缩空气将熔化金属吹除的一种表面加工沟槽的方法。
在焊接生产中,主要用来刨槽、消除焊缝缺陷和背面清根。碳弧气刨有下列特点:
(1)手工碳弧气刨时,灵活性很大,可进行全位置操作。可达性好,非常简便。
(2)清除焊缝的缺陷时,在电弧下可清楚地观察到缺陷的形状和深度。
(3)噪声小,效率高。用自动碳弧气刨时,具有较高的精度,减轻劳动强度。
以上心得应该很全面了,供各位参考。

网友:

4楼大侠和7楼大侠都回答的很好!

楼主:

不太同意七楼的意见。
1.碳弧气刨的噪音小?我看还是要根据工件大小、设备新旧、工作环境而定吧;
2.碳弧气刨的工作效率高?刨厚度大的工件,因为刨槽经常粘渣,很影响焊接速度,而且难以引弧。所以效率高,还是要根据工件而定吧。
同时,请教可达性好,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2007-05-15):

Broco水下超热切割系统是潜水工业最广泛用使用的水下切割工具。
   由BR-22切割枪,HVR-4401氧气调节器和超热切割棒组成,Broco水下系统已被证明是最快,最有效和节省成本的完成水下任务的手段,用来切割,穿刺或者创削最广泛围的材料。
  超热切割棒产生超过10。000?F的温度,足以迅速切割或者熔化几乎是任何物质,包括铸铁,不锈钢,黄铜,其他黑色有色金属以及混凝土。
   10。000?F意味着切割快速和效率高,每英寸切割棒切割的量比市场上其他任何切割棒切的要多。Broco的超热切割棒可以切开水生物,铁锈和氧化铁皮,免除预先清洁他们的需要。这样的结果是低超作成本和减少潜留时间。

安全和易于使用
   其他设备要求高达500安培的电流来切割,而Broco水下超热切割系统只需要氧气和最大150安培。事实上,超热切割棒从12或者24伏特的自动或者船舶蓄电池组产生的一个火花就可点着。电流移走之后切割棒继续燃烧,直到氧气停了或者切割棒消耗了为止。这就减少了对于昂贵的支持设备和需要,而保持更安全的潜水环境。
由DiverTM制造给潜水员的系统
   Broco水下超热切割系统是1975年由理解潜水员工作需要和要求的人们开发的。Broco工程师们一直在改进切割枪和切割棒,进行精细的修改,以确保其在所有条件下得到最好的切割性能和最大的安全性。这就是为什么有更多的离岸切割作业是使用Broco系统完成的,比我们所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合起来做的还多。切割板桩,去除管状支承或者修理损坏的支杆。无渣刨剥(表面切割)的意义是容易去除焊缝和进行边缘欲整加工。经认可指定用于海军(ANU)的,热别写入美国海军“水下切割与焊接”手册中的Broco水下超热切割系统被全世界海军使用。Broco水下超热切割系统是根本的水下切割工具。
roco水下焊接电极(电焊条)确立了商业上可用的湿式焊接低碳钢和不锈钢电焊条的标准。SofTouch,EasyTouch和特制的高镍和不锈钢电焊条确切地告知工程师们,潜水公司和客户们,从Broco可以得到符合其工作标准的正确的电焊条。
ofTouch焊接一贯地符合或者超过AWSD3.6对于B型焊缝的规范,以及美国焊接协会用于验证水下焊缝的标准。所设计的SoftTouch电焊条符合所有AWS的要求,包括X光照片检查,弯曲和硬度检查,它已经成为湿式电焊条焊接工程师们的指定产品。
更容易得到质量保证的焊缝
   使用BR-20或者BR-21电焊枪配以SofTouch电焊条,湿式焊接就容易进行。不论用自消耗式或者操纵式技术,这些平稳地工作的电焊条不需要或者只需要极小的压力。
   SoftTouc电焊条产生更热的电弧,导致更好的流动,正确的穿透和更高的焊着率。
   Broco专有的二元焊剂有效地从电弧环境减少气态氧和氢,减少发生氢破裂的可能性。EasyTouch湿式电焊条的配方考虑了性能的价值。其设计是要给市场提供有竞争力价格的,有超强度和良好焊缝完整性的焊条。EasyTouch很快成了有预算的潜水员的精选电焊条。
   Broco支持高质量的湿式焊接,在任何位置都首先做得到。不论潜水员是持续地修理离岸结构,港口装置或者远洋船只,高质量焊接就等于是缩短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和减少费用。

经认可的性能
1968年以来,SofTouch已被列为ANU(经认可用于海军)。美国海军指挥机构和海军船坞一直使用SofTouch在世界上的海军舰艇上进行修理和维护工作。
对于在核设施上进行就地修理,或者对于必须按照规范说明书来连接钢铁的其他用途,SofTouch是正确的选择。
SofTouch和EasyTouch低碳钢和不绣钢电焊条,以及BR-20和BR-21电焊枪:这些Broco水下作业产品保持是湿式焊接标准的产品。

BR-22切割枪
BR-22切割枪是按照人机工程学设计的,它使潜水员舒适,减轻其前臂疲劳。切割枪用耐久的抗冲击抗腐蚀的材料做成。全部金属零件是黄铜的。
不导电的扰性联结器将氧气控制筏与切割枪头连接,它是一个关键的安全部件,设计独特,而且只在Broco切割枪中找得到。所有接头都车了螺纹,易于维修(有成套备件)。
     坚固的闪光消除器带有内部过滤筛网来保护潜水员和切割枪,而不阻碍氧气流动。
     大的夹头螺帽是有节纹的,以确保潜水员牢固地抓住它。梯形螺纹纳入污泥或者其他碎削,确保快递可靠地插入和保持住切割棒。可互换的夹头能适合3/8英寸或者1/4英寸的切割棒。而且使BR-22能用作电焊钳来夹持电焊条。
     所制作的BR-22切割枪,能以最低的成本无故障地使用多年。用终极价值。
 Broco水下超热切割棒
     以超过10,000华氏的温度在棒尖燃烧,Broco的超热切割棒能切割或者熔化实际上几乎热和已知的材料。Broco的有专利权的切割棒的特征是几天合金的核心线,它们由一系列圆形皱纹织物保持住。
     使切割棒的这些合金线在切割枪一端凹进,有助于防止燃烧返回进入切割枪,使Broco水下超热切割棒成为市场上最安全的产品。
     超热切割棒可以弯曲90度或者更大的弯度,以便进入难以到达的地方而不防碍氧气流动或者导致绝缘劈开或者剥落。
     虽然他们可被用于最大150安培电流,超热切割棒没有电气设备。一旦点着以后,只要有氧气供应,他们将继续燃烧,直到它们消耗掉为止。
     Broco的水下超热切割棒有直径1/4英寸和3/8英寸的,以适应潜水员的工作要求。标准长度为18英寸。对于巨大的切割任务,3/8英寸*36英寸长的超热切割棒可以伸得更远和经过更长的时间才换切割棒。
     用Broco的水下超热切割棒在水下进行切割,穿孔或者气创,会更安全,更快速和更低操作成本。

HVR-4401氧气调节器
2-段Broco水下HVR-4401氧气调节器(配用3/8“内经氧气软管)可输送所需的高容量氧气,优化超热切割性能。
 列在U.L.表上的HVR-4401的设计和制造,力求有耐久性,易于操作和最大效率。

SofTouch优质湿式焊接电焊条
     Broco Underwater SofTouch 电焊条达到最高水平的对于湿式焊接焊缝的X光照相和机械检验结果,在所有位置(平坦焊的,水平焊的,垂直焊的和仰焊的)焊接都符合或者操作AWS D3.6标准。
     SofTouch低碳钢电焊条的性能是经过成批检验的。经第三方焊接和检验,对于SofTouch的1/8英寸电焊条提供有实际的抗拉强度,屈服点和伸长率数值,以及焊缝金属的化学性能。SofTouch低碳钢和不绣钢电焊条可以有1/8英寸,5/32英寸和3/16英寸直径的。
      SofTouch湿式焊接电焊条包装在钢性的可重新密封塑料管内,以得到最好的保护。彩色编码的端帽指示出是低碳钢的或者不锈钢的电焊条操作指南印刷在标签上。

EasyTouch实用湿式焊接电焊条
既价格经济又产生很好结果的EasyTouch电焊条被选择用作阳极进行其他非结构性修理。由Broco设计用于低端市场,EasyTouch使承包商可以根据其性能和获利能力投标,
EasyTouch不辜负其名称,易于点火,易于使用(可控制的溶池带有波纹的焊道外观)和易于清理。象SofTouch,EasyTouch是有高溶敷率和全方位焊接性能的电焊条。

BR-20焊枪
      BR-20焊枪的设计使电焊条被夹持与工件形成最适宜的角度,给出优质焊缝,又减轻焊工的疲劳。
      焊枪的手柄和头由耐高冲击的热塑性塑料制成,重量轻和耐用。所有内部部件都是黄铜的。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BR-20简直可以使用数百电弧焊接小时而无电解腐蚀。
      设计成为可接受范围大的电焊条直径,BR-20焊枪符合Mil-H-865D标准并且被认可给海军使用(ANU)

BR-21湿式焊枪
      BR-21湿式焊枪是传统的压缩型电焊条夹持器。BR-21湿式焊枪的特征是:有分度凹口的特大型头部,更易于被握住,成斜角的座子是开槽的,以便消除摆动,同时将电焊条保持在理想角度。更易于带手套的手拿住。手柄和头都用六角形原料机械加工而成。

网友:

M100 是以独特配方而成的高效开槽割条 , 其电弧吹力大 , 比任何研磨和切割设备更有效、迅速尤其对于坚硬的金属表面更能体现其优越性。可用于铜合金、不锈钢、生铁、锰钢、铝合金等。 M100 无须任何专业器材和氧气供应,只需一台焊机。 M100 卓越的(喷射式炸毁)化学反应,能软化生铁表面后而挖出一条完美整洁的坡口,同时把生铁表面的碳成分驱散。使坡口表面的碳成分与整个工件一样。为以后的焊接工作做准备,无须修磨。割后金属渣容易清除,可交直流两用(直流时焊条接负极)。

网友:

4楼和7楼说的比较专业,好好学习!

网友:

比较痛恨这些卖万能焊条的专家,我们是讨论技术问题,并非在需要广告,请到商务版卖您的产品,多谢!
如果有可能,请让这些焊条专家禁言!
PS.晚上有点喝酒醉了,话还是有点重,见谅

网友:

漂流大侠,第几楼是广告,你告诉我,我来清除。谢谢!

网友:

呵呵,老鹰前辈,您可以参阅11楼的兄弟所发的帖子!
基本都是吹焊条的,在其他版块瓶子也有发过牢骚了。
技术讨论毕竟与什么都是万能的焊条相比,个人觉得更加重要些。
多谢,老鹰前辈的关注~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也许人家的不能算是广告吧。

网友(2007-06-18):

我是一名从事3年的手工电焊工.我在风电厂工作.碳弧气爆焊我干了一年了.了解到气割工艺只是要将板材割透.碳弧气爆爆只能做清根工作.它的不同是气割不能做清根工作操作

复杂碳弧气爆的清根工作比较好做。

工艺比较好掌握

如有不懂我可继续讲解

 ~! I

! p. ` x0 e8 W' j, C

( Q U x( \9 C0 S; |

网友:

1碳弧气爆工艺比较好掌握
2碳弧气爆的清根效果好.操作灵便。
3碳弧气爆设备简单好使用.危险性小。
4气割只在破口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清根就难了操作不灵便.工艺要求交高。

本人有1年的碳弧气爆经验还请个位多多指教
风电配制厂
                                                    痴情浪子

网友:

碳弧气刨对于设备维修很方便,大的铸件有裂纹了就用碳弧气刨挖掉裂纹部分再补焊,气割对铸铁没用

网友(2008-05-05):
也是,对于气割不容易吹动的材料,碳弧有明显的优势。

网友(2011-01-22):
够详细, 还有就是差温度的,气割的温度没有气剖的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