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询喷涂设备,可喷涂防磁材料

楼主(2007-03-30):
我们单位电子产品外壳为铝合金制造,导电氧化后喷漆,现需要再加一层防磁抗磁层,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同仁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我也正在找这种涂料,听说有一家公司生产屏蔽材料,估计他们应该有办法。我也希望有人等知道那有屏蔽材料。使用涂料,还是加一层屏蔽材料。

网友:

你是要找这种防磁抗磁的涂料,还是要找喷这种涂料的设备? 喷涂设备 是什么材料都可以喷的~很容易找

网友:

这是机箱喷涂流水线,也可用于喷铝材,本公司是生产UH-5075悬挂式输送机设备及所有涂装配件。(台湾五吨架空式输送机)
发电机消音器,发电机房隔音工程,印刷机除尘器。

     公司主要产品有:五吨链条,七吨链条,直轨,水平弯头,传动座,张紧座,升降组,吊具,高温链条油,自动喷油机,喷嘴,滤芯,发电机消音器,发电机房隔音工程,印刷机除尘器等。

     公司主要接洽业务有:提供吊空线链条及配件,涂装吊空线工程设计安装,家私地盘线设计安装,吊空线检修和保养,维护安装,高温润滑油及加油系统,液粉体涂装供给系系统,物件干燥热能系统及配件。发电机消音器,发电机房隔音工程,印刷机除尘器设计按装。

    UH-5075悬挂式输送机,一般广泛应用喷涂加工厂,烤漆厂,家具厂,电镀厂(挂镀)五金塑胶厂,电子厂,自行车厂,汽车厂等大批量生产与现代化工厂中。该机大大提高生了产效率及产品质量,还节约人力物力。可为贵公司创造很大的价值。
发电机消音器,发电机房隔音工程,普遍存在与各各工厂。
印刷机除尘器,印刷厂机械除尘除粉设备的更新更换.
电话:0755-21800550

楼主:

要的是喷涂设备,但需要给机箱上喷涂抗磁材料,希望各位同仁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就是我们的产品不过微波炉大小,最好喷涂设备体积不要太大,还有就是要环保。

网友:

防磁抗磁的可喷涂材料都有哪?些

网友:

你用的材料的名称是什么啊?

我做的是固瑞克的喷涂设备 体积不是很大 需要的话可以给你发些样本

我的邮箱是 dongshi1985@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