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槽钢的承重能力

楼主(2007-03-30):
大家好 我想在车间阁一个阁楼出来  跨度是7米5*7米5的  需要承受10吨的重量 想用5跟槽钢  但不知道需要多大的槽钢才能承受的住  谢谢大家帮个忙哦

网友:

用工字型槽钢比较适宜,根据实际承载情况然后再计算一下.

楼主:

我就是想用工字型的槽钢 承载是10吨 所以想知道要用多大的槽钢# @  {+ ^4 Q' ~6 h- K

网友:

25的槽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