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半刚性轴承?

楼主(2007-03-30):
请问什么是半刚性轴承?特点和选用原则是那些?

网友:

我是没听说过半刚性轴承,我只知道有刚度可调轴承,好象是小日本开发的,但是还在实验阶段.
如果你指胶木,夹布之类的轴瓦,那种资料很多.

网友(2007-06-08):

是不是弹性轴承啊????
本溪轴承厂专门加工这种轴承~~~  轧钢机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