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的材料选择---[请教]

楼主(2007-03-30):
最近设计了一个1600L的液压油箱,原来打算用不锈钢钢板做,后来核算差不多6万多,用普通钢板用什么材料的比较好,焊接完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有人给我提议可以考虑喷塑,但是我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而且其他的比如酸洗,发黑,涂漆等优缺点各是什么没弄明白,还有要考虑液压油温度到90度时油箱内蒸汽对油箱的影响等.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高招没有,另外我打听到一种复合钢板,不知谁用过没有,效果如何.

请教,谢谢!

网友: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使用不锈钢,一劳永逸!
其次就采用碳钢加油漆了,不过焊缝的焊渣一定得清除干净!
另外,正如楼主说的,可以符合一层塑料,可以耐受90度而且耐油的塑料(橡胶)是很多的!

网友:

普通钢板就用最常见的Q235镀锌后焊接,成本比不锈钢低,使用效果应该比喷塑好。

网友(2007-05-13):

用发黑好了,散热好,

网友(2007-09-23):

除锈,用热抛丸喷油,处理一下就可以了.钢板用普通Q235焊接,

网友:

再核算一下吧,用6mm的不锈钢板最多半吨,原材料总共也就7千多,成本怎么也不会超过1万。

网友(2010-08-22):
可否考虑用镀锌板呢?

网友:
钢板2.5-4mm,越薄散热越好,考虑到油箱容积大,需要加筋、焊角板,要处理焊渣,焊后内表面进行涂漆

网友(2010-10-28):
液压油箱,普通的钢板就可以了,外面涂防锈漆就也可了。

网友:
再核算一下吧,用6mm的不锈钢板最多半吨,原材料总共也就7千多,成本怎么也不会超过1万。
引用 网友A:

    我没仔细算,但估计也用不了那么多,也许被宰了,就是连加工费也不用吧

网友:
不锈钢贵的话,可以外面用普通钢板,里面用薄的不锈钢板材。其他材料一般如45#发蓝一下外面再喷漆,内表面镀锌或镀镉钝化。都没问题。不过个人感觉内表面用最好用不锈钢,免得生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