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使用注意事项[觉得比较好,转了过来]

楼主(2007-03-30):
工作环境

温度 PLC要求环境温度在0~55℃,安装时不能放在发热量大的元件下面,四周通风散热的空间应足够大,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之间要有30mm以上间隔;开关柜上、下部应有通风的百叶窗,防止太阳光直接照射;如果周围环境超过55℃,要安装电风扇强迫通风。

湿度 为了保证PLC的绝缘性能,空气的相对湿度应小于85%(无凝露)。

震动 应使PLC远离强烈的震动源,防止振动频率为10~55Hz的频繁或连续振动。当使用环境不可避免震动时,必须采取减震措施,如采用减震胶等。

空气 避免有腐蚀和易燃的气体,例如氯化氢、硫化氢等。对于空气中有较多粉尘或腐蚀性气体的环境,可将PLC安装在封闭性较好的控制室或控制柜中,并安装空气净化装置。

电源 PLC供电电源为50Hz、220(1±10%)V的交流电,对于电源线来的干扰,PLC本身具有足够的抵制能力。对于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场合或电源干扰特别严重的环境,可以安装一台带屏蔽层的变比为1:1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还可以在电源输入端串接LC滤波电路。FX系列PLC有直流24V输出接线端,该接线端可为输入传感器(如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提供直流24V电源。当输入端使用外接直流电源时,应选用直流稳压电源。因为普通的整流滤波电源,由于纹波的影响,容易使PLC接收到错误信息。

安装与布线

动力线、控制线以及PLC的电源线和I/O线应分别配线,隔离变压器与PLC和I/O之间应采用双胶线连接。

PLC应远离强干扰源如电焊机、大功率硅整流装置和大型动力设备,不能与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

PLC的输入与输出最好分开走线,开关量与模拟量也要分开敷设。模拟量信号的传送应采用屏蔽线,屏蔽层应一端或两端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屏蔽层电阻的1/10。

PLC基本单元与扩展单元以及功能模块的连接线缆应单独敷设,以防止外界信号的干扰。 N y6 Y2 O0 O6 Q U* K& N2 R

交流输出线和直流输出线不要用同一根电缆,输出线应尽量远离高压线和动力线,避免并行。

I/O端的接线

输入接线

输入接线一般不要超过30米。但如果环境干扰较小,电压降不大时,输入接线可适当长些。输入/输出线不能用同一根电缆,输入/输出线要分开。尽可能采用常开触点形式连接到输入端,使编制的梯形图与继电器原理图一致,便于阅读。

输出连接

输出端接线分为独立输出和公共输出。在不同组中,可采用不同类型和电压等级的输出电压。但在同一组中的输出只能用同一类型、同一电压等级的电源。

由于PLC的输出元件被封装在印制电路板上,并且连接至端子板,若将连接输出元件的负载短路,将烧毁印制电路板,因此,应用熔丝保护输出元件。

采用继电器输出时,所承受的电感性负载的大小,会影响到继电器的使用寿命,因此,使用电感性负载时选择继电器工作寿命要长。 ) {4 P1 Y i' j' H

PLC的输出负载可能产生干扰,因此要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如直流输出的续流管保护,交流输出的阻容吸收电路,晶体管及双向晶闸管输出的旁路电阻保护。

外部安全电路 1 ^, x }

急停电路。对于能使用户造成伤害的危险负载,除了在控制程序中加以考虑之外,还应设计外部紧急停车电路,使得PLC发生故障时,能将引起伤害的负载电源可靠切断。

保护电路。正反向运转等可逆操作的控制系统,要设置外部电器互锁保护;往复运行及升降移动的控制系统,要设置外部限位保护电路。 . |: I w

可编程控制器有监视定时器等自检功能,检查出异常时,输出全部关闭。但当可编程控制器CPU故障时就不能控制输出,因此,对于能使用户造成伤害的危险负载,为确保设备在安全状态下运行,需设计外电路加以防护。

电源过负荷的防护。如果PLC电源发生故障,中断时间少于10秒,PLC工作不受影响,若电源中断超过10秒或电源下降超过允许值,则PLC停止工作,所有的输出点均同时断开;当电源恢复时,若RUN输入接通,则操作自动进行。因此,对一些易过负载的输入设备应设置必要的限流保护电路。

重大故障的报警及防护。对于易发生重大事故的场所,为了确保控制系统在重大事故发生时仍可靠的报警及防护,应将与重大故障有联系的信号通过外电路输出,以使控制系统在安全状况下运行。

PLC的接地

良好的接地是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PLC的接地线与机器的接地端相接,接地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2mm2 ,接地电阻小于100Ω;如果要用扩展单元,其接地点应与基本单元的接地点接在一起。为了抑制加在电源及输入端、输出端的干扰,应给PLC接上专用地线,接地点应与动力设备(如电机)的接地点分开;若达不到这种要求,也必须做到与其它设备公共接地,禁止与其它设备串连接地。接地点应尽可能靠近PLC。

冗余系统与热备用系统

在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的某些系统中,要求控制装置有极高的可靠性。如果控制系统发生故障,将会造成停产、原料大量浪费或设备损坏,给企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仅靠提高控制系统硬件的可靠性来满足上述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PLC本身可靠性的提高是有一定的限度。使用冗余系统或热备用系统就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在冗余控制系统中,整个PLC控制系统(或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如CPU模块)由两套完全相同的系统组成如图2所示。两块CPU模块使用相同的用户程序并行工作,其中一块是主CPU,另一块是备用CPU;主CPU工作,而备用CPU的输出是被禁止的,当主CPU发生故障时,备用CPU自动投入运行。这一切换过程是由冗余处理单元RPU控制的,切换时间在1~3个扫描周期,I/O系统的切换也是由RPU完成的。

在热备用系统中,两台CPU用通讯接口连接在一起,均处于通电状态如图3所示。当系统出现故障时,由主CPU通知备用CPU,使备用CPU投入运行。这一切换过程一般不太快,但它的结构有比冗余系统简单。

网友(2010-09-04):
许多有用的啊    先顶一个

网友(2010-11-03):
好东西,谢谢楼主,顶,太有才了

网友:
好 顶啊 谢了啊

网友(2010-12-05):
背部下来啊!还是平时用的时候多总结,日积月累自然就会了

网友:
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长春市的时尚宾馆哪里好长春市时尚宾馆www.ccmjbg.com哪里最好呢?美家宾馆长春时尚宾馆www.ccmjbg.com的价格美家时尚酒店的服务长春市时尚酒店www.ccmjbg.com哪里好首选美家宾馆长春时尚酒店www.ccmjbg.com是长春酒店的领头羊长春市旅游酒店宾馆首选美家宾馆切割片生产和切割片的销售购买切割片www.shalunpian.com就选郑州楚氏切割片厂家长春环氧地坪www.webjiayu.com找佳羽地坪长春自流平www.webjiayu.com佳羽地坪最好长春地坪www.webjiayu.com最好的地坪公司众普传媒的优势众普传媒www.jlzpmedia.com众普传媒的发展长春镜面透视媒体的推广长春镜面透视媒体www.jlzpmedia.comwww.jlzpmedia.com长春镜面透视媒体怎么样吉林镜面透视媒体www.jlzpmedia.com吉林镜面透视媒体的价格长春传媒公司www.jlzpmedia.com好的长春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www.jlzpmedia.com长春广告画面的质量吉林传媒公司www.jlzpmedia.com吉林传媒公司哪里好吉林电子镜www.jlzpmedia.com吉林电子镜的影响吉林镜子www.jlzpmedia.com吉林镜子的优势吉林广告画面www.jlzpmedia.com吉林广告画面选择哪家好长春镜面广告www.jlzpmedia.com长春镜面媒体www.jlzpmedia.com长春镜面传媒www.jlzpmedia.com众普镜面www.jlzpmedia.com吉林省众普传媒www.jlzpmedia.com北京众普传媒吉林省分公司www.jlzpmedia.com长春新兴媒体www.jlzpmedia.com吉林新兴媒体www.jlzpmedia.com吉林镜面媒体www.jlzpmedia.com吉林镜面广告www.jlzpmedia.com吉林镜面传媒www.jlzpmedia.com吉林镜面广告www.jlzpmedia.com长春电子镜www.jlzpmedia.com长春镜子www.jlzpmedia.com吉林镜面广告公司美天旎哪里好美天旎www.ccyaxin.com价格美天旎的使用建筑智能化的好处建筑智能化www.hokentech.com的特点建筑智能化的发展 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的位置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www.hokentech.com的地址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的联系方式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的经营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www.hokentech.com的规模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的方位长春市礼品公司

网友:
不错,对我们很有用,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PLC的有关资料。

网友:
使用基础  很实用

网友:
怎么说呢 比较喜欢这种不要下载的 哈哈

网友(2011-04-27):
收藏了先  慢慢学习

网友:
的确是,这些基础知识对于刚接触的菜鸟来说,是很重要的

网友:
挺好的,经验之谈。支持原创!

网友(2011-07-18):
楼主好无私啊!,最感谢这样不用附件!

网友:
学习学习,任重道远啊

网友(2011-09-22):
我收藏了,谢谢我收藏了,谢谢我收藏了,谢谢

网友:
现在还是一片茫然啊

网友:
挺好,写的不错,不需要下载,直接能看,呵呵,顶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