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发现液压系统中的油变稀了---[请教]

楼主(2007-03-30):
夏天发现液压系统中的油变稀了,有人将润滑脂加入,调均后使油变稠。这样做行吗?为什么?

请各位师傅发表一下高见,谢谢~~~

网友:

楼主,一个问题不能多次重复提出啊。请遵守社区规则。谢谢!

网友:

肯定不成!不同型号的液压油也不能混合使用!一般应该根据季节不同使用不同黏度的油,冬季选用黏度较小的(有人称冬季油),夏季选用黏度较大的(夏季油);不同的液压油不能混用,防止油质发生变化产生沉淀、胶质等,从而阻塞管路或阀体造成系统故障或事故,同型号的新油和旧油也不宜混合使用,应对在用油进行必要的检查和过滤!

楼主:

多谢二楼管理员的提醒,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也非常感谢3楼的大侠。

网友:

我以前在农村看到过三轮车的变速箱内,他们把黄油和机油都加进去,现在还没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网友:

不知道油的粘度受气温的影响?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油变稀是因为温度的升高所致,所以油品选择时得注意环境温度的影响.只要不影响润滑的话,油的黏度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现在的加工车间应该都是恒温的吧???

网友(2007-06-10):

首先油的黏度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提到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不规范的做法。液压系统的油是要定期更换的,任何油都有一个使用周期的。另外不同的油是不能混合使用的。

网友: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根据天气温度的变化更换液压油的粘度的,你只要在买液压油的时候注意液压油的粘温指数就可以,一般地区(除北方特别寒冷的地方)工业用油粘温指数大于90就可以!

网友:

液压油的维护首先要保证清洁度,品牌代用和替换要经过严格的实验检测,减速机由于稀油润滑泄露不好控制,可以用相容的油脂混合调成半流体润滑油使用。

网友:

如果液压油的粘温特性太差,要考虑换一个油品品牌。

网友:

是由于温度升高粘度降低.根据设备说明书选择液压油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2007-07-23):

绝对不可以,后果后严重!

网友:

可以选择不同黏度的油,这个做法不可取,夏天温度本身高在加上工作的温度,是油的黏度下降,故而变稀

网友:

液压油和润滑脂不能混合使用,润滑脂在液压油内成块状很容易阻塞液压阀等是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我认为:从油变稀查起,1.是油变质就要换油.2.是环境温度升高就要降温 达到原来的状态

网友(2007-10-07):
回复 网友A:

作为液压传动的一种介质油的粘度当然是越低越好,油的粘度越小对能源的损耗就越小,当然油的粘度过低也会造成液压泵的内泄漏;无法保持恒压,这是我们不想要的!如果一条件的化将液压油增加降温措施;将油温维持到恒值(在液压油箱里增加冷回路及加温回路;当然加温回路要用电,用OMRON的恒温控制器),如果油品已经到磨损期,那么适当加一些增稠剂、极压添加剂。你的液压系统多大我还不知道呢

  我是个搞机械的在沈阳张士经济技术开发区    ----- 周杨

网友(2008-03-15):
由于季节变化,温度不同,油的粘度也会变化,应该按季度更换液压油!

网友:
肯定不成!不同型号的液压油也不能混合使用!一般应该根据季节不同使用不同黏度的油,冬季选用黏度较小的(有人称冬季油),夏季选用黏度较大的(夏季油);不同的液压油不能混用,防止油质发生变化产生沉淀、胶质等,从而阻塞管路或阀体造成系统故障或事故,同型号的新油和旧油也不宜混合使用,应对在用油进行必要的检查和过滤!

网友:
"冬季选用黏度较小的(有人称冬季油),夏季选用黏度较大的(夏季油)"多谢

网友:
还是温度问题造成的。在选择液压油时,一定要依照设备本身的要求,了解设备使用环境的外界温度选择油品,必要时更换适用高温或是严寒的油品标号。

网友(2008-06-26):
把脂和油混用??
楼主的想法很是奇怪啊~

网友:
讲故事

据说在刚刚引进国外液压设备初期,操作者见邮箱里没油了,他用水桶在水沟里取水加到油箱中,自己还庆幸:还好,找到水了。不久,他加水的那台液压设备就锈蚀罢工了..........

网友:
夏天油液粘度下降是正常的,只要不影响使用是不必换的,也千万不要加入润滑脂调稠。这样做会使你原来的油完全坏掉,不同牌子,不同系列的油千万不要混用,就算相同系列的也要得到油品供应商的认可才能混用。某些楼上说的定期换油是一种方法,但是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定期监测,视情换油,既不会换早了造成浪费,也不会换晚了造成设备故障。

网友:
你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添加和更换液压油,哪种设备添加哪一种油,什么季节用什么油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液压系统的设计是经过严格的计算和测试。马达、油管、阀件和执行器都是在这种计算和测试结果下确定的,不可乱来。如果是旧设备没有说明书可以和制造厂家联系,他们的回答是负责的,论坛上的意见仅供参考。搞设备维修和管理一定要傻,傻到严格按规定办事,一点也不能掺假,聪明了会害死人的。

网友(2010-08-17):
46号和68号液压油,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油不能混用呀!温度高粘度肯定要低,换适合用的夏季油比较好!

网友:
首先应该查一下你现在用的油品的粘温性怎么样,是不是符合设备工作的环境温度要求,然后化验一下油品有无变质,是否乳化,不通的油品不能混用,如果一定要混用必须要最混兑试验的,不然的话很难保证油品的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