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能加工锥度变距螺杆吗?---[请教]

楼主(2007-03-30):
 请问普通车床能加工锥度变距螺杆吗/如果能应该怎么样来工装..

网友:
Re: 请问普通车床能加工锥度变距螺杆吗/如果能应该怎么样来工装..

拖板丝杠抽掉,加装靠模.

网友:
Re: 请问普通车床能加工锥度变距螺杆吗/如果能应该怎么样来工装..

如何变距呀?不太可能吧!?这种工件是用来干什么呀?

网友:

可以变距的,需要一套工装应该是用于注塑机械里的吧,

网友:
Re: 请问普通车床能加工锥度变距螺杆吗/如果能应该怎么样来工装..

100%不懂,这个问题,还真需要高人指点!
变距,是从3变到5吗(比喻)?是渐渐变,3.1  3.2  3.3……还是急变有3到5?那么螺母如何配套?螺母变不了吧?

网友:

可以是可以,精度很难保证,要技术人员的功底相当深厚
靠的就是手感,何必呢,现在的数控技术完全可以生产

网友:

建议用数控。。。可以车标准的增距螺纹。。

网友:

期待中~学习呀~我还没碰到增距的螺纹.希望楼主说详细点~具体是什么上用的,

网友:

应该是注塑方面用的,把清洗干净的废旧塑料从进料口塞入,用这个变螺距的丝杠带入机器中,最后变成细长条的塑料棒,在切断成小颗粒状,成为注塑机加工零件用的原料。我们是用偏移尾座来达到变直径的。

网友A(2008-05-16):
等距锥度螺杆可以采用靠模,问题不大。关键是变距,有难度。

网友:
如果是加工塑料模具中的挤出器,变100种螺距我都有办法在普通机床上完成。
还有变径的,多头变径、变距同样可以,当然了效果比不上全自动的机床上完成。

网友:
我只会车递增或递减的变距螺纹,只要在溜板箱上加两根轴从齿条搭牙到小拖板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只会车递增或递减的变距螺纹,只要在溜板箱上加两根轴从齿条搭牙到小拖板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我不会 ,有图片吗,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距锥度螺杆可以采用靠模,问题不大。关键是变距,有难度。

可否解释一下你的靠模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这个在有增减螺距数控车上是小问题
在X.Y4轴加工中心也是小问题
一般理论不扎实的还是加工不出来合格的,嘿嘿,里面有个注意点.提示大家注意自己多用脑子
不要出废品

增减螺距车削很有学问的,嘿嘿.不清楚的可以上2塑料实验
要不用钱请人给你解决.
我给我一个朋友干过这个4--11的,开始也是怕怕,后来分析了半天.一次成功

网友:
象这种挤出杆有长有短.长的2米多.短的才185毫米.呵呵我正好有这方面的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工装现在我没装车床上原理是简单的,就是依靠溜板在车螺纹时的进给其进给手轮的转动通过加装的两轴(手轮拆掉装齿轮)带动小刀架移动,也就是说溜板进给的时候小刀架同时在进给这样就会使得螺纹的螺距逐步增减

网友:
这个问题在70年代早就能解决的,许多老的机械加工书籍上都有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装现在我没装车床上原理是简单的,就是依靠溜板在车螺纹时的进给其进给手轮的转动通过加装的两轴(手轮拆掉装齿轮)带动小刀架移动,也就是说溜板进给的时候小刀架同时在进给这样就会使得螺纹的螺距逐步增减
嗯,好方法,是递增递减螺距好方法。

网友:
期待各位大虾出招

网友:
呵呵,学到新东西了。回14楼,靠模就是车加工时的走刀样板。刀架靠在样板上走刀,在零件上加工出样板的轨迹形状。

网友:
分段车削..

网友(2009-12-02):
可以加工的,但是需要有一定的功底!!
我厂是专业加工变距螺纹的,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能力  .。【塑料机的挤压轴,面条机的输出轴等】
有问题请联系手机24小时15050512384QQ175448106 邮箱175448106@QQ.COM

网友:
国内有专业加工这种螺杆的工厂,可以连热处理,磨光等全部加工好。

网友:
没有亲身去经历过

网友:
还真没加工过也,那天照楼主们说的去试试

网友:
好像不行的!最好用数控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