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垫片可否代替金属垫片?

楼主(2007-03-30):
在紧密压力容器的紧螺栓连接中,为使螺母拧紧时更贴紧于被连接件,是否可将金属垫片换成橡胶垫片?为什么?
请各位师傅发表一下高见,谢谢~~~~

网友:
Re: 橡胶垫片可否代替金属垫片??

不知道楼主的压力容器中的压力是多大?储存的介质是什么?
压力小的话不排除可以更换的可能性,注意旋紧是不要压烂就可以
压力大就不可以了,多数采用软质金属垫片的地方,都是依靠两端平面度和软金属垫片的延展性来实现密封的,橡胶垫片怕是难以胜任!

楼主:
Re: 橡胶垫片可否代替金属垫片??

哦,知道了,谢谢二楼的朋友

网友(2007-12-28):
根据容器的压力和介质选用,比如介质不能跟橡胶垫片反应或者压溃等,其实金属缠绕垫片经久耐用。垫片参考法兰的规格尺寸:公称压力、公称直径、内外环(内或外)缠绕垫片,很好报材料的,紧固的时候紧固均匀即可,要均匀!因垫片本身的弹性,可以多次紧固。

网友:
同意:
压力小的话不排除可以更换的可能性,注意旋紧是不要压烂就可以
压力大就不可以了,多数采用软质金属垫片的地方,都是依靠两端平面度和软金属垫片的延展性来实现密封的,橡胶垫片怕是难以胜任!

网友:
根据国家压力容器标准,已经禁止使用橡胶垫圈了.

网友:
橡胶垫片可做密封,防震,缓冲,保护坚固表面等作用.

网友:
高温压力容器是不可以考虑寻找替代品的~

网友:
说得好麻烦啊你们

不可以!

网友:
橡胶垫片可以缓冲吸振,用于振动比较大的场合,比如汽油机等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一般的压力容器属于特种设备,不可将金属垫片换成橡胶垫片的。

网友:
橡胶垫片存在易老化得特征,所以有些介质和温度下使用寿命很小

网友:
要根据具体要求决定用什么垫片的,有时候不能代用的

网友:
首先确定压力等级,根据不同的压力等级标准是不一样的。第二确定使用条件,不同的使用条件使用的垫片是不一样的,油压密封中大部分使用的是橡胶件。而在蒸汽的条件下只用石棉,现在用的是金属缠绕垫。在低压使用的情况下,根据不同工况选用不同的材质。

网友A(2008-01-27):
建议采用精密复合涂层代替垫片.如此,原来的接触面可以不用加工,而接触程度几乎达到100%.又可以调整配件组装精度如平行度,等..同时增加抗震能力,减少噪音

网友(2012-02-29):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精密复合涂层代替垫片.如此,原来的接触面可以不用加工,而接触程度几乎达到100%.又可以调整配件组装 ...

不可以。压力,介质,温度等已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