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不锈钢件切削时,选用什么切削液?---[请教]

楼主(2007-03-31):
请大家能耐心看完我的帖子,帮帮我,我已经在网上恶补了几天基础知识。但总觉得理论是理论,我不知道跟工厂实际生产能有多大的差距,心里忐忑,请大家帮我分析 分析。我是外行,真的觉得自己很无力。

请问大家在作不锈钢件切削时,是选用什么切削液?

 l

事情是这样,以前做过一个机加车间的工艺设计,现在车间在使用上有些问题。工厂在对不锈钢件粗加工时采用的是柴油、机油或煤油等油质的切削液,当切削液接触到工件时,速度极快的产生了大量的油烟。如果若干台机床同时加工一段时间,整个厂房内空气质量很差。单靠厂房的通风根本来不及改善。我就想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也就是建议工厂将油质的切削液换成水质切削液。这样整个厂房的工作环境就会好多了!

我看了几天书,觉得换成水质切削液可以立住脚。一,因为粗加工阶段切削液主要的功能是要冷却,而不是润滑,水质的冷却效果要比油质的好;二,粗加工阶段可能切速、进给等都比较大的,那时工件的温度很高,一遇到油质,油烟产生的速度和量都惊人,我亲眼见到,确实如此。用水质的话,几乎不产生油烟了。三、粗加工阶段对工件加工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因此不存在因产品的精度 要求而必须用油质润滑液的情况。

我需要大家的支持,是不是我分析的这样呢?大家用什么切削液,如果也是用油质的话,那么油烟的问题怎么考虑的呢。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油烟是不是因为粗加时切速过高了呢,如果降低切速会不会这个问题得到缓解呢?

工厂不使用水质切削液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会侵入到车床的齿轮箱,腐蚀机床,机床很快就不行了。这个问题对普通车、铣床很严重吗?大家在平时使用过程中怎么能减少对机床的侵蚀呢,有什么好建议吗?

谢谢你看完我的帖子,我问了周围好多人了,情况还是不明朗阿!我急死了,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
Re: 外行遇到大问题,请行内人给指教!关于不锈钢件的切削。

就用水质冷却液,处理好了就没有你说的那些困难了

网友:
Re: 外行遇到大问题,请行内人给指教!关于不锈钢件的切削。

楼主您好!
一般普车、炮塔铣床等,常规的冷却使用乳化液(水溶性)就可以啦,但必须按比例配水,否则机器很快生锈,以前在国企几十年都这样,我们也是加工不锈钢的。

如果是数控车、铣,CNC,加工中心等,由于切削速度比较高,就应该使用一些比较好的专用切削液,各种牌子的都有详细的介绍,亦有水溶性的,如壳牌2047水溶性切削液等。但是要留意,这些供应商也有他们的特别推荐,就如壳牌,加工不锈钢他们就推荐M12、M22或M40等牌号的油性切削液,不过这种切削液是特殊配方,有抑制油雾产生的功能的。不过经过我们使用,还是要搞好车间的通风才行。

网友:

本人做切削液技术,刚好路过,或许对你有帮助.

不锈钢型号?加工速度?加工零件大小?进刀量?机床润滑系统条件?水性切削液对机床的侵蚀程度?.....

作为一般金属粗加工,使用全合成切削液较多,有些甚至防锈水就OK,不锈钢粗加工因为考虑到加工环境和加工效率,从技术的角度应该使用乳化型或微乳(全合成润滑性不够而油性油雾实在太大,除非加工速度很小用油性),环境问题得以解决,但是水性切削液最大两个影响是与润滑油的混合问题和对机床的腐蚀(金属\油漆面\),所以在老机床上使用水性切削液,一般会定期清洗更换润滑油,但如果漏油严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使用水性是科学的,但对于老机床如果使用水性,必须对机床的润滑油系统修整一下,这样如果问题还很严重,那只好用油性(因为有些机床工艺润滑和设备润滑确实设计不合理)

使用油性,切削速度小,油雾一定会少,切削油选机械油型黏度适当大些,改善通风条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但不管水性还是油性,我建议你都使用专业的不锈钢冷却液,因为这样不管是油雾的量还是对机床的侵蚀,都会少一些

网友:

“我看了几天书,觉得换成水质切削液可以立住脚。一,因为粗加工阶段切削液主要的功能是要冷却,而不是润滑,水质的冷却效果要比油质的好;二,粗加工阶段可能切速、进给等都比较大的,那时工件的温度很高,一遇到油质,油烟产生的速度和量都惊人,我亲眼见到,确实如此。用水质的话,几乎不产生油烟了。三、粗加工阶段对工件加工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因此不存在因产品的精度 要求而必须用油质润滑液的情况。”
   楼主的分析完全正确合理,现代切削不锈钢工艺有水(水溶性切削液)代油(纯油性切削液)的趋势。而在实际运用中也是如此,因为不锈钢硬度较大,有些劣质不锈钢甚至在加工中会锈蚀,以前多使用油性切削油,优点是润滑好、防锈好、使用寿命长。缺点是油雾大及散热差。随着切削技术的发展,润滑技术的改良,水溶性切削液克服了润滑不足、防锈期短、易腐蚀设备等缺点而广泛应用于金属加工行业。
   4楼所讲的合成液不如半合成液润滑好的问题,现在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而全合成液使用寿命长是半合成和乳化液所不能比的。包括防止对设备的油漆及工作面的腐蚀,现在合成液都做的很好。

网友(2007-05-05):

用醋试一试

网友:

六楼所说正确,但那多是小工厂的权宜之计。对于切削液选择一般为低速选油性,高速选是水性。

网友:

用乳化液

网友:

乳化液

网友:

我单位也是加工不锈钢件,车床用的是切削膏(用时用水溶),铣床\摇臂钻用的是柴油.

网友(2011-03-08):
以上各位前辈都说得有道理
然而我们蓝德润滑油针对客户的各种要求,成功研制了适用于不锈钢切削、磨削、轧制和成型加工,亦可用于其它种类钢材的加工的通用型http://www.qiexiaoye365.com/   不锈钢加工液;具有良好的极压减摩性,即使在重载条件下,仍能形成良好的边界润滑; 具有较好的生物稳定功能,使用寿命较长;具有较好的清洗性和防锈性;使用本产品能充分保持环境的清洁,加工后的产品不会留下粘滑的残积物或沉淀,能被轻松清除,方便了清洁维护管理的成本;产品有效的防止了细菌和真菌的侵蚀影响,使用寿命长,节约了保管维护的成本;本品亦有良好的润湿粘附特性,减少了切削液的溅出损失,也清洁了环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的工厂在哪里?我有个帖子,在寻找加工厂!我是北京的?我的帖子地址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485&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们在东莞,再者我们的设备也不适应做这么大的工件,谢谢您啦!

网友(2012-11-03):
让我这没经验的人说就用水兑点儿皂化液,兑稀点儿

网友(2013-10-24):
水性替代油性是必然的, 干净清爽,降低成本,就选微乳型的SQ6B或SQ6C不锈钢专用切削液, TB和阿里都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