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启动问题(求助)

楼主(2007-03-31):
我宿舍有一部比较旧的风扇,每次接通电源的时候它都不会动,但等几分钟之后它就能够正常运转。请问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电风扇一般是单相电容启电机,启动转矩是靠电容移相产生的。很可能是电容器失效或容量减小所至。

网友:

一般来说,单相电机都有一个电容,那个电容是启动启动绕组线圈的,如果电容失效,电机会发出翁翁翁的响声,你给电机一个外界的力,电机就正常转起来,那就证明该换电容了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大侠的指教
不过我的风扇启动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也不会先慢慢动然后再快速转动,它是接通电源的时候没有声音,也没有转动,但过了几分钟之后它就快速转动了。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更准确的维修方法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

轴承缺少润滑吧.点点润滑油试试喔

网友:

电路存在接触不良甚至开路,但在开路处的绝缘体以碳化。开始接通电源时碳化处只有漏电电流,但不能启动风扇。一定时间后漏电电流导致温度升高使碳化区再次击穿风扇才能工作。

网友:

哈哈,自己拆了,修理一下看看,就但是学习了!实在修不好,就再买一个吧!

网友:

电容不行了,如果有噪声,可能轴承不行!

网友(2008-01-24):
干脆您买个空调吧,冬天也能用

网友(2009-08-25):
电风扇一般是单相电容启电机,启动转矩是靠电容移相产生的。很可能是电容器失效或容量减小所至。
引用 网友A:

电风扇一般是单相电容启电机,启动转矩是靠电容移相产生的。很可能是电容器失效或容量减小所至。

单相串激电机和单相电容运转电机有什么具体区别?

网友:
轴承上加点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