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缸汽油发动机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31):
我想求助各位,谁有关于:

 A

  1.两缸汽油机的规格型号及使用要求

  2.两缸汽油机的结构特点

  3.两缸汽油机的优缺点

& k o' l' f/ C9 E

  4.两缸汽油机使用中常见故障、发生原因及保养和维修状况

这几点的内容帮忙回一下!谢了!本人论文中要用到这些内容!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

通俗点,叫双缸发动机。

网友:

如果是写论文用资料,我想还是自己查找更好,如果你在写论文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网友:

自己查资料比较好 不是很难找

网友:

二、并列(平行)双缸

  简单来说,并列双缸发动机可以想象为把两个单气缸发动机连接在一个180o的曲轴上。当一个活塞在上止点时,另一个活塞则在下止点位置(少数发动机如本田CD250除外)。由于两气缸活塞上下运动惯性差不多,可以互相抵消,因此运动零件引起的震荡较单缸少。
优点:在同一排量条件下,燃烧速率较单气缸发动机为好,发动机部件的重量和体积均细小,有利于作较高转速的功率发挥,化油器和进气管的布局也较简单。

  缺点:由于气缸数的增加,相应的曲轴、气缸、活塞、活塞环、活塞销等零件数量就会增加。此外,像化油器、气缸盖、曲轴、进排气系统等专用零件的结构要比单缸机更加复杂,这无疑使得双缸机的制造成本会大大高于单缸机,而且由于零件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发动机的故障点增多,再加上增加了调整双缸机的平衡,因此使用维护也更复杂。

  三、V型双缸

  气缸呈V型布置的发动机,可以从简单的V2发动机说起。不同的气缸V型夹角,可使发动机产生很大的变化。夹角越小,工作越不流畅,这也是美式巡航车营造强烈节奏感的源头。

  优点:使对向布置的连杆都装在同一个曲柄销上,减少了曲轴的长度,有利于减小发动机体积并使之轻量化,营造轻巧的转向特性。V2发动机的工作顺畅程度一般以90o夹角最为流畅,所以高性能的V型发动机跑车多以90o夹角布置。因为在V型夹角的开阔空间里可以放置化油器等附件,利用V型气缸不同轴向运转动作来相互抵消因活塞上下运动而产生的振动,这对于转速在10000r/min以上的发动机,此方案特佳。

  缺点:制造较为昂贵、结构比较复杂。虽然化油器或电子燃油喷射系统可以放在V2的夹角中,但后排气缸的排气、排气系统的布置和散热效果都是V型发动机常见的问题。如果把V型夹角做成70o~75o时,和90o夹角相反,发动机便发出“哒、哒、哒”有规律的振动声,这种振动能一直传递到骑手的身体。美国名车哈利V型双缸摩托车就是这样,当夹角只有42o时,排气声更使人感到像马蹄声一样,这就是哈利迷们如痴如醉的哈利声浪。

  四、水平对置双气缸

  水平对置的双气缸发动机夹角为180o,两个活塞连杆分别装在两个相位角差180o的曲柄销上,形成一个绝佳的活塞惯性抵消作用。由于两个活塞犹如拳击手搏击般运动,因此,人们都习惯称这种发动机为Boxer(意译为拳师)发动机,也称拳击手。

  优点:发动机的重心低,在弯道中的操控稳定性十分优良。由于两个气缸横向延伸,风冷效果显著,维修也较方便。水平对置双缸机因其活塞顶正面相对,像两个拳击运动员对打一样,活塞和曲轴的惯性力能被对向布置的两个气缸抵消而过到平衡。从力学上,惯性力的一阶振动和二阶振动都能完全平衡。而且两个气缸的点火间隔相等,以上两点都有助于提高发动机的平稳性,因此,从平衡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很好的结构型式。

  缺点:因这种发动机采用顶置式气门,所以不能用于高速发动机(如果凸轮轴上置便可用于高速机,但左右各需要一个传动链)。发动机横向体积巨大,如果不幸发生事故,发动机容易受到结构性伤害,尤其是转弯时,若车身过分倾斜,气缸盖容易擦地损坏机件。

  对Boxer发动机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宝马摩托车,除了各代F650和C-1系列之外,几乎所有宝马摩托车仍然使用这种发动机。倘若您骑在宝马车上,会发现左右两气缸中心线并不在一条线上,而是前后错开一定的距离,气缸下的左右踏板也是前后错开的。我国早期生产的长江CJ750跨斗式摩托车就是采用这种水平对置双缸机。总而言之,装用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的摩托车,是在高速路上做长途旅行最适宜的车型。

网友(2007-11-29):
你好
黄包车大侠
你可以借我一些双缸发动机的资料吗??
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两款双缸发动机的曲轴
我得QQ:479562696
邮箱:ZXW2004@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