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控维修(偏电)的,那些知识比较重要

楼主(2007-03-31):
我今年毕业,现在厂里要我做设备维修(偏电),我是学机电一体化的,我想请教一下我应该重点去学一些什么??

我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楼主:

归我们管的主要有些数控机床,和一条流水线(PLC控制)

网友:

现在叫机电液一体化更合适,不能说光学哪一类,那样实际解决问题时还会遇到问题的。懂电不懂液压,不懂机械,难不成还得叫别人来解决。如果团队比较团结还好,不然就容易产生误解和矛盾了

网友:

既然是偏电的,那你的电学知识一定要好,我第一次打开数控机床的电控柜,那么多继电器,集成电路什么的看的我头都大了,相反的,机械方面的就简单一些,自己动手很快就可以学会,还有就是PLC在数控机床中占有主导地位,就好象电脑中的BIOS一样重要,建议你在这方面也要注意一下.
至于发展方向,我不知道你的兴趣是什么.如果你决定在维修方面做的话,我想经验是很重要的,当你达到遇到问题就知道怎么解决的话你就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