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锥管(大批量)---[请教]

楼主(2007-03-31):
我公司有一批加工件(大批量),需要将长度450mm,外径20mm,壁厚1.5mm的A3管加工成大径20mm,小径10mm的锥管,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不好加工呀,太长了,有点难度,首先要解决振刀的问题。最好是用数控车做了。那位大侠有解决振刀的好方法过来顶一下哦。

网友:

楼上的是路桥的啊?温岭滴,很近吧?哈哈

网友:

一般这种大小头的管,用液压锥型拔管机可以拔制。

楼主:

请问4楼大有这方面的资料吗,万望赐予,不胜感激

网友(2010-02-27):
楼主会不会搞错了,外经20mm的钢管要加工成大头外径20mm,小头外径10mm的锥形管,这怎么加工啊?应该是小头外径是20mm才对。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偶无知了。是不是可以这样加工,做一个内锥孔模子,然后把管子加热,往里挤压。

网友:
用模具热冲压应该可以。

网友:
不好加工呀,太长了,有点难度,首先要解决振刀的问题。最好是用数控车做了。那位大侠有解决振刀的好方法过来顶一下哦。

请看清楚````人家管子外直径是20`管子单面厚度是1.5      20-1.5等于多少``在怎么等于也等于不了10毫米``就算是上车床车穿了`车破了```也车不出来10毫米的小头`````这种东西必须得开模具 拉伸`而且长度不是特别长``基本属于成熟技术``只是前期投入的资金会比较多而已`

网友:
使用车床加工是不可能的      神也不行

网友A:
呵呵,好热闹!这样的锥管怎可能是车加工?真的是神也不可能。
但有很好的加工方法,效率也高。
托外加工请联系:南昌飞机制造公司 13970044251 孙工

网友:
应该热加工才行,冷加工部可能。

网友: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不可能车削加工,但可以用车床加工的.,很多方法可以实现的.

网友:
可以的,而且很方便.呵呵

网友(2013-04-09):
我正在找16厚的材料加工方法。

网友:
好像可以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好热闹!这样的锥管怎可能是车加工?真的是神也不可能。
但有很好的加工方法,效率也高。
托外加工 ...

没做过车工吧?
   楼主没说是什么批量,单件是小玩意。而已。
    鉴定完毕。

网友:
挤压加工。

网友(2022-01-04):
您好,楼主。这种我们能做,我们专业生产各种金属材质的无缝锥形管。专利技术发明,上下壁厚一致,内外表面光洁。尺寸范围:直径3-219MM,壁厚0.3-15MM,长度200-7200MM。欢迎来电13588182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