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丝铝板氧化后表面的脏东西如何去除?

楼主(2007-03-31):
铝板正面拉丝了,外观没问题。反面没有拉丝,接掉保护膜后,有胶粘在了上面,处理不下去,是膜上带的胶。阳极氧化后很难看,去不掉。

谁有好办法呀!

网友(2007-05-07):

试下用(其中一种即可)
煤油、
汽油、
三氯乙烯、
四氯化碳。

网友:

用丙酮

网友(2008-01-07):
用68%硝酸,不行的話,請用98%的純硝酸,一定可以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