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si2mn 热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07-04-01):
我现在在研究一种新的工具,需要用60si2mn 做原料.需要达到硬度60,我想知道他的热处理温度,保持时间,淬火介质,我查了好多资料,一般只告诉温度,不告诉达到温度后,要保持多久~~~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Re: 求助60si2mn 热处理工艺

60Si2Mn属于弹簧钢,适宜制作汽车钢板弹簧  AC1--755,Ac3--770,Ms--300-305,  退火;750C--炉冷--HBS<=222)  正火;830-860C--空冷--HBS<=302   @淬火;870C--油--HRC>61  不同温度回火后的硬度值HRC  150C--61,200C--60,300C--56,400C--51,500C--43,550C--38,600C--33,650C--29  常用回火温度430-480C,水或空气,HRC45-50$   以下是汽车钢板弹簧热处理的参数  淬火加热保温时间与厚度有关:mm/min,6.5/2,8/3,8.5-10/4,12/5。  回火保温时间与厚度有关:mm/min,<10/25-30,10-15/30-35,15-20/40-45,  20-25/45-50。

网友:
Re: 求助60si2mn 热处理工艺

回3楼
淬火加热保温时间与厚度有关:12mm/5min
回火保温时间与厚度有关:10-15mm/30-35min

网友:
Re: 求助60si2mn 热处理工艺

晕,这么说不是到温就要出炉淬了吗?好像5分种不是很长啊

网友:
Re: 求助60si2mn 热处理工艺

地方

楼主:
Re: 求助60si2mn 热处理工艺

要是5小时,是不是多点?我觉得2小时就可以了,要是5分钟是少了点!

网友:

至于淬火加热保温时间与回火保温时间可去查看下弹簧钢的热处理工艺曲线,就知道以min 为单位的个人认为;淬火加热保温时间短是防止过热和脱碳。楼主的60Si2Mn材料是做电缆切割刀具,而不是做钢板弹簧的,只需有一定的弹性和高的硬度即可。

网友:

保温时间弹簧钢是不需要很长的
5分钟差不多了

楼主:

回9楼原文:淬火加热保温时间与厚度有关:12mm/5min 我是说淬火5分钟少了点呀``

网友:

  我认为要想满足你的要求,最好选用盐浴淬火,因为具体的保温时间是很难确定的,
加热时间不够,会造成硬度不是很高,且容易产生组织上的缺陷;
如果加热时间过长,淬火后会造成组织的粗大,也不是很理想的组织,
所以,如果你要很理想的处理效果,最好在盐浴中进行淬火,这样可以防止脱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