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热处理工艺参数(1)

楼主(2007-04-01):
一、轴承钢的类型

高碳铬不锈轴承钢

9Cr18, 9Cr18Mo

GB3086-82

渗碳轴承钢

G20CrMo,G20CrNiMo, CG20rNi2Mo,

G20Cr2Ni4,G10CrNi3Mo,G20Cr2Mn2Mo

GB3203-82

高碳铬轴承钢

6 b0 T+ U3 d j5 J! |$ m

GCr6, GCr9, GCr9SiMn, GCr15, GCr15SiMn

YJZ84

二、轴承钢预备热处理规范

     }                j- W: e }                  }9

工艺名称

工艺要点

硬度(HBS

9Cr18

退火

5 b" J" M }6 m( A u

800~840℃保温3-6h,以10~30/h,冷至700℃保温3-6h,,以小于90/h冷至600℃,出炉空冷

 m2 n/ A; r

 fficeffice" />

正火

850~870℃保温3-6h,以小于90/h冷至600℃,出炉空冷

 I

9Cr18Mo

退火

850~870℃保温3-6h,10~30/h,冷至700℃保温3-6h,,以小于90/h冷至600℃,出炉空冷

255

正火

850~870℃保温4-6h, 以小于30/h冷至600℃,出炉空冷

GCr6

退火

790~810℃保温3-6h, 10~30/h,冷至600℃,出炉空冷

正火

900~950℃保温后空冷,大件风冷

GCr9

退火

790~810℃保温2-6h, 10~30/h,冷至650℃以下,出炉空冷

 b" G8 T) \; i

179~207

 ^

等温退火

790~810℃保温2-6h,炉冷至710~720℃保温1-2h,再炉冷至650℃以下,出炉空冷

207~229

正火

900~950℃保温1-2h,,分散空冷,大锻件风冷

270~390

高温回火

650~700℃保温后空冷

229~285

GCr15

退火

790~810℃保温2-6h, 10~30/h,冷至650℃以下,出炉空冷

 N2 ?

170~207

等温退火

790~810℃保温2-6h, 炉冷至710~720℃保温1-2h,再炉冷至650℃以下,出炉空冷

207~229

正火

900~950℃保温1-2h,,分散空冷,大锻件风冷

270~390

高温回火

650~700℃保温后空冷

229~285

GCr15SiMn

退火

 ^+ X

790~810℃保温2-6h, 10~30/h,冷至600℃以下,出炉空冷

179~207

等温退火

790~810℃保温2-6h, 炉冷至710~720℃保温1-2h,出炉空冷

207~229

 b d

正火

; d9 U& e u( h0 d( V

900~950℃保温10~90min,出炉空冷

270~390

G20Cr2Ni4A

退火

800~900,炉冷

269

软化退火

; R# h1 u# P C

680~700℃,空冷

321

正火

890~920℃,空冷

高温回火

640~670℃保温4-6h,空冷

269

Cr14Mo4V

退火

& ?6 w, s9 ^ Z: u! K0 e1 W

880~1000℃保温4-6h, 15~30/h,冷至740℃再以15~30/h,冷至600℃保温2-5h,,出炉空冷

197~241

9Cr18Mo

退火

850~870℃保温4-6h, 30/h,冷至600℃,出炉空冷

255

楼主:
轴承钢热处理工艺参数(2 )

三、轴承钢淬火回火工艺参数

                 {      }          }

) ]4 J' _ j1 V$ x d9 D

6 a: \7 J8 ? \+ F9 _

加热温度()

 M- S* e+ Z7 v

冷却

方式

 P- Y

硬度(HRC

回火方式

度(HRC

9Cr18

800~850(预热)

1060~1080

5 f' [1 O b, u

 fficeffice" />

150~1603h,空冷

60

9Cr18Mo

800~850(预热)

1050~1100

" a f& p3 }5 Y7 E

150~1602~5h,空冷,回火4

58

GCr6

810~830

780~815

 u# E G( Z

. S% i0 [ N- x

150~170℃的油炉均热2~5h,空冷

 Q+ r

62~65

$ Y- r T+ n: O n, d5 ~' E( }

GCr9

/ p" D1 ~ {& R. M; A

815~830

63

 u

150~170℃的油炉均热2~5h,空冷

62~65

GCr15

835~850

63

 q1 [4 u

150~170℃的油炉均热2~5h,空冷

61~65

GCr9SiMn

800~840

 Q# W1 w) [7 t

63

150~180℃的油炉均热2~5h,空冷

62

GCr15SiMn

820~840

63

150~180℃的油炉均热2~5h,空冷

62

G20Cr2Ni4A

$ X; f( q+ S ~6 f& M

790~810

160~180℃的油炉均热6~12h,空冷

58

Cr14Mo4V

800~850(预热)

1100~1120

4 L { F- |% O/ t

500~5202h,空冷,回火4

 @, h! ^; K

61~63

四、部分轴承钢热处理后的性能

           {                    L" R8 ~8 P, ^ x

σb(MPa

AkJ

HRC

 F, R

9Cr18

860℃预热,1060~1080℃淬火加热,淬火后冷至室温,-78℃冷处理,温度回升至室温,160℃回火3h

1552

21

63

9Cr18Mo

; N7 t5 y h: I! M

860℃预热,1055~1065℃淬火加热,淬火后冷至室温,-78℃冷处理,温度回升至室温,160℃回火3h

1504

37

61

6 f+ y; } {

GCr15

850~860℃淬火加热,油冷,160℃回火2h

1617

28

61~64

GCr15A

850~860℃淬火加热,油冷,160℃回火2h

1902

26

63

GCr15SiMn

830~840℃淬火加热,油冷,160℃回火3h

1813

23

65

GCr15SiMnA

 `" r

830~840℃淬火加热,油冷,160℃回火3h

1906

28

63

 `

G20CrNiMo,

920±10℃渗碳,直接淬油(810℃),190℃回火2h

1126

( [ X

31

64

 d; Q' }& S

810℃直接淬油,190℃回火2h

862

108

) c; n' h* e ^

32

G20CrNi2Mo

 o

渗碳,(880℃,油冷)+790℃,油冷),低温回火

1631

47

63

880℃,油冷)+790℃,油冷),低温回火

1500

122

45

. R2 M" c {& v( l

G20Cr2Ni4A

渗碳加二次高温回火(5806h6506h),

880℃,油冷)+790℃,油冷),低温回火

1698

40.8

61

二次高温回火(5806h6506h),

880℃,油冷)+790℃,油冷),低温回火

1511

% A7 [ }# \+ m5 f

113

1 G/ U d" {( F

45

网友(2007-05-23):

太感谢了,我正在找这些资料!!谢谢

网友(2009-04-27):
G20Cr2Ni4A G20Cr2Ni4A现货 G20Cr2Ni4A期货 特价供应G20Cr2Ni4A
G20Cr2Ni4A          GB3203-82       电弧炉加炉外精炼钢或电弧加电渣重熔
规格 8-280
因为钢材价格随时波动,请电话咨询,具体价格以合同为准!
如果有特殊要求,均可电话咨询,可量身订制!
军工品质,一流服务!长期备有现货,欢迎询购!
轴承钢

G20CrNi2MoA
标准:GB/T 3203-1982
●特性及适用范围:
是一种常用的优质合金渗碳钢,渗碳处理后表面有相当高的硬度、耐磨性和接触
疲劳强度,同时心部还保留良好的韧性,能承受高的冲击负荷。主要用于铁路轴
承等耐冲击、耐磨损零件。
●化学成份:
碳 C :0.17~0.23(允许偏差:±0.02)
硅 Si:0.15~0.40(允许偏差:±0.03)
锰 Mn:0.40~0.70(允许偏差:±0.04)
硫 S :≤0.020(允许偏差:+0.005)
磷 P :≤0.020(允许偏差:+0.005)
铬 Cr:0.35~0.65(允许偏差:±0.15)
镍 Ni:1.60~2.00(允许偏差:±0.05)
铜 Cu:≤0.30(允许偏差:+0.05)
钼 Mo:0.20~0.30(允许偏差:±0.02)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980(100)
伸长率 δ5 (%):≥13
断面收缩率 ψ (%):≥45
冲击韧性值 αkv (J/cm2):≥78(8)
试样尺寸:试样尺寸为25mm
●热处理规范及金相组织:
热处理规范:淬火,第一次880±20℃,第二次800±20℃,油冷;回火,150~200
℃,空冷。
金相组织:渗碳层为高碳马氏体。心部为低碳马氏体。
●交货状态:热轧或锻制钢材以热轧(锻)状态或退火状态交货。冷拉钢材以退
火状态交货。

特殊钢不锈钢合结钢工具钢模具钢耐热钢弹簧钢轴承钢
http://www.17-4ph.cn

网友:
楼主有淬火保温时间么 请教

网友:
很好的资料,这几天正在研究轴承钢的热处理缺陷,有帮助

网友(2011-07-10):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谢谢

网友:
轴承钢的需用接触应力大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