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限位的液压缸

楼主(2007-04-01):
我厂有一台250t的液压折弯机,它的液压缸下死点可以调节(调节的是缸的内部)。谁能告诉我这种缸的内部结构?谢谢

网友:

您好!一般来讲,死点的调整是靠限位套,需要打开油缸.

楼主:

“您好!一般来讲,死点的调整是靠限位套,需要打开油缸.  ”我可能没讲明白,这种缸就是在外面通过蜗轮,蜗杆调节里面的什么东西的。我大概能猜到里面的结构,只是想知道准确的情况

网友:

在液压缸上端蜗轮有向下代长键的轴,轴端有较大的粗台(限位用),轴上有内孔代键槽外径有螺纹的套。液压缸的活塞有代螺纹的内孔,轴于滑套通过螺纹安装于活塞中。当蜗轮转动时带动滑套转动,在活塞中上下移动。活塞下降时带动滑套下降,滑套于轴端粗台接触时,活塞停止下降(即限位)。

网友(2007-05-21):

4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