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磷酸处理过程中,不锈钢302能代替321吗?---[请教]

楼主(2007-04-01):
请问那位知道在磷酸处理过程中,不锈钢302能代替321吗?谢谢了!

网友:

     你是用此材料作为槽体内衬吗?
    一般磷酸处理中与磷酸接触的槽体材质,主要考虑槽体或壳体的防腐蚀性措施,含有磷酸的槽壁采用不锈钢材质,也可在普通钢质壁板上衬3-4层玻璃钢,也可采用PP非金属材料;含硫酸或盐酸类的槽壁宜衬玻璃钢材质作为防腐内层;对于含碱性或清水类的壁槽可采普通钢板。你用试纸测试一下在正常使用磷酸时(常温、低温、中温或高温)的PH值,然后对比一下你所提到的材料能否满足耐酸强度,可以向材料供应商索要耐酸值。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想在10%浓度的磷酸槽中制作一个加热桶,温度是≤800C,1Cr18Ni9Ti 的价格太高了(数量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