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件能实现吗?---[图,请教]

楼主(2007-04-01):
某个机匣的图片,打算用1毫米或0.8毫米铝板加工。

网友:

楼主的问题那位大侠来解决?

网友:

没有问题,看样子你最好由张图纸。图片不太清楚。这种工件理论上加工没有问题。把图纸传上来。让大家看明白点

网友:

没这样复杂啊,你四边上大倒角,折起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图片不太清楚

网友:

LZ在开玩笑嘛?估计搞工艺都会说做不到吧。

网友:

复合折弯~?

网友:

此零件可用折边加工
第二、三张图,难度在于直角(立边)折边处圆角,可手工校正。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我是门外汉,只会画图。
可就是这样的构造,我也是用实体建模;用钣金方法建模好像有困难。
并且我是真的不知如何加工出来。

这是一个转角的构造,分别从不同角度观察。

楼主:

第2种转角的构造。

网友:

我觉得能够实现,只要上下刀具的R与图纸匹配便没问题。难点是尖角处,估计需要冲模,还有连接,只有粘接能实现吧。
图片很清楚呀,单击--之后还可以放大呀。

楼主:

第3种转角构造。

楼主:

所有的图片都可以点击放大。

网友:

可以制作,折弯配合手工。

楼主:

如果批量生产,可能么?

网友:

用一块板冲角、折边、焊接加工不出来。
分解成三块是可以的。冲折边缺口,压形、折边、碰焊(或点焊)。

网友:

我想,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不过你那里有没有这个条件才是主要的问题。做工艺的都是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做的。如果你的只是试制,或批量很小时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别的途径,或改变设计方案
  这些角是没有问题的,采用什么样的加工方案你还得考虑整个零件。

网友:

主要是要看下你的产品要求有哪些?根据我们了解,这个配件采用冲模加工成型部分,折死边用模具或用折弯机都可以,主要是根据你的质量要求来定!

网友:

使用数控冲床加折弯机可以实现~

其中要用到冲床的滚轮技术,如果您的板材厚度在2.5以下可以实现~

网友:

批量、小批量、大批量都可以作。
只是成本较高,
建议修正设计(简化复杂形状)。

网友:

当然可以制作啊!运用好的刀摸具和经验

网友:

钣金折不太可能达到设计的效果,可以用拉伸模具拉伸制造。
可以进行批量化生产。

网友:

这个结构怎么都不好做,去年我们公司有做一个类似的结构,是把转角部位拆分了焊接打磨的,不过变形和加工时间,人工耗费等等都增加了。

网友(2007-05-16):

个人建议,按照工艺来设计产品,否则东补西补,产品较次。

网友:

这样的加工件,在样品加工阶段还可行,但在实际的批量生产时是不可能的。

网友:

可能
表面是要处理的

网友:

用什么软件画的,多漂亮啊,能画出来就能做出来,多想想方法.

网友:

有点钣金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符合实际加工的,仅用一般的转塔冲加折弯机是没法实现的。可以这样说,设计这样的东东的人本身也是不懂钣金的。理论上这些都能实现,但实际上,要完美地做出来,可以说,很难。 只有折分,或更改设计

网友:

用电脑画当然容易啦!
实际生产是个大问题呀!很难做出来的!一点误差就配不好了!

网友:

看看 图纸 可以做的

网友:

为什么设计那么复杂呢?是不是考虑一下成本呢

网友(2007-07-07):

我觉得如果这么画,也许可以实现。如图,细实线为折弯线。折弯之后,做一个圆角合适的小模具,由手工用皮锤加工成形即可,图画的比较糙,你明白大概意思就行了,具体尺寸还要自己计算哦

网友:

第一种和第二种是没有办法加工的,第三种还可以勉强实现

网友(2007-10-23):
太难了,没必要设计成这么繁,应该越简单越好

网友:
钣金设计几展开中遇到的问题

组装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
PRT格式文件

帮我看一下

网友(2009-02-01):
Re: 这样的钣金件能实现吗?---

NO  !!!!!!!!

网友:
如果有模具就不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