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生产的滚刀和插齿刀能够满足我公司的要求?

楼主(2007-04-01):
我想问一下,各位公司的插齿刀和滚齿刀是哪里生产的?模数和价格多少?因为我们的插齿刀和滚刀在使用时磨损很快。如我们M=4.4,压力角20度的零件,滚齿时的切削参数为:第一刀,切深量9.5mm,转速80r/min,第二刀:切深量0.5mm,转速120r/min。我们的插齿参数为:M=5,M=3.75。同样为两次加工到位。

网友:

滚刀外径?涂层?进给量?

楼主:

滚刀外径: 110mm, 有氮化钛途层. 模数2到8mm

网友:

粗滚约28m/min,精滚42m/min,看来是 m2 高速钢(6542)
你就直接找有名的国内厂家好了
汉江,上工,重工,贵阳,都可以的

建议:
m2 涂层效果不明显
最好用 m35/m42 + TiN

网友(2007-05-06):

汉工和重工的刀具都还可以.

网友(2007-09-27):
我们主要使用汉工。哈工的
有时也到上海拿

网友:
哈量格里森,我们经常用

网友:

可以用台湾陆联的,有点贵,大约5000元一把,涂层应选用氮铝钛更好!

网友(2010-07-05):
汉江不错的刀具厂,我们再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