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精加工中的磨削发纹如何消除?---[求助]

楼主(2007-04-01):
齿轮精加工中的磨削发纹如何消除?(齿面有细细的小裂纹,密密麻麻,不知是否影响寿命)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热处理方法?

网友:

齿面有细细的小裂纹,密密麻麻,肯定影响寿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什么材料?采用什么热处理方法?

楼主:

一般采用渗碳淬火,是否硬度过高???材料为20Crmnti

网友: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拿产品去做下金相分析,看看是否由于带状组织严重超差而造成的.

网友:

磨削时的速度和切削用量,及热处理方法对此有很大的影响,此外还要考虑砂轮的材料,可以考虑采用进口砂轮.产生裂纹的原因主要是齿面拉应力大,磨削热过高,材料有夹杂物.

网友:

磨削裂纹产生的几个重要指标:
1。砂轮
    包括线速度,粒度,材料
2。油品
    油品的牌号,性能
3。喷嘴的位置
    主要是磨齿机油嘴的方向和喷油的量
4。修整参数
    包括金刚滚轮修整砂轮的方向,速度比,
5。热处理
    热处理材料,硬度

网友:

楼上说得基本都全了,也就是考虑这几个方面

网友:

注意散热!!!

网友(2009-07-24):
好帖怎么都在最后面?

网友(2010-08-03):
你这个磨削裂纹。二方面
一是原材料 热处理 方面分析
二是磨削过程中的一些因素。
具体做法楼上已都做了分析。
希望你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