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01):
我们车间的几台数控铣机床,不知道什么原因,在高档转速向低档转速转换时,老是换不上档,不知道是否是感应器出现故障?不知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谢谢!!!

另外,机床的显示器的亮度越来越低,白天看屏幕很吃力,不晓得怎么了?背景灯管的问题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试的情况,当时,我记得检查方法是这样的:机床变档采用的是气缸,拆卸接口,直接用气管对接上,换档,高速到低速没问题,判断气阀部分有问题,换一新气阀,ok!旧的用干净煤油清洗,风干后备用!

网友:

机床的显示器的亮度越来越低,白天看屏幕很吃力,不晓得怎么了?背景灯管的问题么

我估计是你的电压问题,可能白天用电的机器比较多,电压偏低,我遇见过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