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磁阀的相关资料

楼主(2007-04-01):
我现在因工作需要设计一个产品气动检测试验台,使用电磁阀来实现压缩空气的通与断,但是对电磁阀不是很了解,哪位大虾有电磁阀的相关资料吗,能否分享一下?或者指导一下,谢谢!如何设计这个电路呢?

网友:

气动元件的工作原理类似液压元件。常用的有二位二通---三位五通,工作压力有0.8MPa和3.2NPa的。

网友:

你的工作压力有多大,只要起通断作用吗?请告知,或许我能对你提供一点点帮助

网友:

可以登陆我们公司的网站(佳音电磁阀),上面有这方面的知识的.

网友:

电磁阀是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属于执行器;并不限于液压,气动。电磁阀用于控制液压流动方向,工厂的机械装置一般都由液压钢控制,所以就会用到电磁阀。

电磁阀的工作原理,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的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刚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竿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上面说得是电磁阀的普通原理
实际上,根据流过介质的温度,压力等情况,比如管道有压力和自流状态无压力。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不同的。
比如在自流状态下需要零压启动的,就是通电后,线圈整个把闸体吸起来。
而有压力状态的电磁阀,则是线圈通电后吸出插在闸体上的一个销子,用流体自身的压力把闸体顶起来。

这两种方式的不同之处是,自流状态的电磁阀,因为线圈要吸起整个闸体,所以体积较大
而带压状态的电磁阀,只需要吸起销子,所以体积可以做的比较小。

楼主:

工作压力为0.15MPa,只要能起到通断作用就可以了。

网友:

最流毒深远的应该算是SMC的电磁阀了。资料很容易找的。

我这里还有项目剩下的原厂货,可惜你又不在深圳。

一般工厂压缩空气管压都是0.15~0.8MPa ,就是1到8公斤力,电磁阀的工作压力就是这个范围,

选的时候要注意的是:

1,需要单动的还是双动,
2,常用的有两位五通,两位三通,控制气缸一般用五通,
3,电压,有12V的,24V的,有控制电路的话一般选24V,因为开关电源多用24V,
4,接口螺纹很多,常用的有1/8‘‘  , 1/4`` ,M5等等(不看型录我也不记得了),接口管径是Φ4,Φ6,Φ8,Φ10等等,根据气动元件出力大小及速度估算,电磁阀有自带接头的,有不带接头的,要自己配快速接头,行货大概10元每个,节流阀60元。控制气动元件一般都要用到节流阀,节流阀有两种,进气节流,出气节流,控制气缸等运动元件一般选出气节流。

网友:

可以到买气动元件的公司网站上免费得到你想要的资料

楼主:

谢谢打铁的网友的资料,最近比较忙,都没有时间上网,刚看到信息,没有及时回复,不好意思。

网友(2011-11-06):
如果你的要求是:使用电磁阀来实现压缩空气的通与断,
那么市场上面的气动电磁阀,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而且,数据很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