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2001如何处理自动生成的文件

楼主(2007-04-02):
刚刚安装完PROE/2001,在每次打开运行之后在"我的文件"里面自自动生成几个文件:"trail.txt.1""std.out",这种问题很麻烦,请问各位朋友是否有什么避免此现象出现的好办法?

' `5 \7 I O/ p- j

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

把根目录中bin文件夹里的purge.bat拷贝过去,双击运行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把工作目录转移到要清理的文件夹,从窗口菜单打开命令窗口,输入purge然后回车即可。

网友:

我当前知道的是,轨迹文件是一定会生成的,你能改变的只是它的保存目录,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些文件会生成不同的版本,零件也是,就是后缀的数字,我上面说的方法是清理多余的版本,保留最后一个版本,并不是阻止这些文件的生成。

楼主:

把根目录中bin文件夹里的purge.bat拷贝过去,双击运行就可以了。-------请问要拷到哪里去啊?根目录中bin文件夹是不是系统盘里面的bin文件夹里啊?

还有就是把工作目录转移到要清理的文件夹,从窗口菜单打开命令窗口,输入purge然后回车运行即可.--------请问如何转移到要清理的文件夹啊,在什么位置?

恳请答复!谢谢!

网友:

你可以在运行里面进入DOS,到你要删除的目录下,输入purge,就ok了,这样删除的是以前产生的多余重复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