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材料化学成份含量之特性---[请教]

楼主(2007-04-02):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模具钢材里边都含有各种不同的化学成分(金属元素),比如:C,Si,Cr,Ni,等.

3 ?7 i S

其中,C含量越大,那么钢材的硬度就会更高,这是C的一个特性.

我想了解的是,Cr,Si,Mn,Ni,Mo,V,W,S,P 等化学成份在钢材含量里边各自有什么特性?含量高了会怎样,含量低了会怎样?

如果哪位朋友有资料敬请发表。谢谢!

网友:

我记得
Cr/Mn/Si/Ni可以强化铁素体,Cr置换出C,从而使晶格发生畸变,从而改变力学性能,铁素体韧性好;
Mo/V/W可以提高淬透性;(具体原因等待高人指点)
S\P 是有害杂质,应该去除;

网友:

C含量过高硬度虽然高,但会影响塑性和强韧性等。S,P一般是有害元素,含量越少越好。 Si,Mn主要起到固溶强化的作用,提高强度,也能提高淬透性。Cr,,Mo,V,W,除了提高材料的淬透性之外;还形成碳化物对材料的硬度、强度和红硬性等性能起到提高,特殊碳化物元素Mo,V,W经常还有细化晶粒的作用。

合金元素对材料的性能起到很大作用,具体含量要看哪一种材料,做什么用!

楼主:

不知P是如何有害,也就是说是怎样的一个有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