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请教]

楼主(2007-04-02):
各位专家好! 我是机械专业的门外汉,但偏偏又是爱好者,想结识蜗轮蜗杆设计方面的老师朋友。 我想求教的问题是:

, |+ T$ E }& ^& a

1.自锁功能最强的蜗轮蜗杆,是不是传动效率最低?运行中是不是发热量最大?

' } B

2.如果是,怎样兼顾传动、自锁、发热,也就是说:能否设计出传动效率最高、自锁功能最强发热量最低的蜗轮蜗杆?

3.如果蜗轮接动力,3000转,可能在满足上述1.2题的情况下,减速至500转以内么?

网友:

速比才6啊 对蜗轮蜗杆来说小了点吧

网友(2007-05-03):

自锁实际上是一种阻抗和磨檫,二者很难兼顾,自锁的设计不仅仅考虑齿轮参数的设计,结构设计增大相对运动的磨檫力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