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核齿轮齿条的疲劳强度?---[请教]

楼主(2007-04-02):
小弟翻了好多版本的机械设计手册,一直都无法找到齿轮齿条强度校核的方法,尤其是齿数比的那个系数,重合度的系数不知道该怎么取,求教论坛里面的高手了。

网友(2008-11-14):
顶一下,我也在找,

网友:
我没有做过相应的计算。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你要套用齿轮强度计算公式的话,把齿条的齿数取的足够大。( b$ E9 O4 i* m. A
重合度怎么不能算呢?笨办法:跟上面一样。

网友(2011-05-10):
采取轮齿弯曲疲劳强度校核   轮齿接触疲劳校核

网友:
等待真正高手出现解答,顶起来!

网友(2011-06-17):
在机械设计的教材课本中有这些内容,涉及到了弯曲疲劳强度,和齿根接触疲劳强度的演算和校核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的

网友:
找书来看吧,这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楚的。

网友(2013-01-07):
在找,计算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