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头中的一对伞齿轮配合时有喀喀的声音---[请教]

楼主(2007-04-02):
一对伞齿轮配合时有喀喀的声音,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 z, C- M S

这对伞齿轮是立铣头中的一对!!!!!

楼主:

没有人知道?

网友:

是不是新换的呢?
还是旧的!
如果是新的话,安装的时候要嘛伞齿的齿合间隙太大或太小
都有可能导致你所说的声音
如果是旧的话,有没有卯点呢,也就是高点,还有齿轮会不会窜动

网友:

可能原因:
1、伞齿轮磨损严重且不均匀;
2、伞齿轮支撑轴承间隙大。

网友:

检查齿型,配合间隙,如果两齿轮捏合间隙过大或缺齿都会有异响.还有就是可能轴承有问题而发出响声,可以检查一下轴承.

网友:

1.可能轴承坏了;
2.背帽松了,有窜动。

网友:

可能是轴承损坏或者齿轮齿形坏

网友(2007-05-06):

描述不清晰,暂无解.

网友:

齿轮间隙过大;齿轮的相对位置安装的不合适;齿轮加工精度不够。

网友:

如果是新的话,安装的时候要嘛伞齿的齿合间隙太大或太小

伞齿轮中心啮合有问题。一般用调整垫片调整,或用轴用螺母调整。吾产品有此结构所以知道。

网友(2019-10-13):
楼上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