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位置度量具---[请教]

楼主(2007-04-02):
各位大侠,

我是搞量具设计的,近日遇到了一个难题,如附件中箭头所示的位置度该如何设计量具呢?0.8的尺寸是一个斜面尖端的尺寸,我现在很是头痛!零件为冲压件,德国图纸!

谢谢大家了!!如果大侠有好的方案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guoyanchun@peoplemail.com.cn,不胜感激。

楼主:
Re: 求助:如何设置位置度量具??

写错了,不好意思,标题应该是如何设计位置度量具!!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发个大的上来就好了。不能准确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要搞一个量具吗?向市场推广这种量具吗? 还是转为这个产品做检验?

楼主:

是专为这个产品做专用量具的!!我现在不知道如何设计这个量具0.8+/-0.1这个尺寸的位置度0.1.谢谢!!

网友:

这两天加班,不好意思,刚打开计算机。
我先说第一个意思:0.8是一个尖角也好,R角也好,制作一个落料模,完全可以控制,不必检测。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楼主:

老外的意思是,尖角的后面不是有一段折弯的吗?他说那样子很容易往两边变形的。
我的意思是只控制4.0的位置度就好了,他不同意。我现在有把我的设计方案发给他。
等待他的回应!!谢谢你文昌!
你是专业搞量具设计的吗??

网友:

呀,你现在混的不错吗。真羡慕你呀!
我,车间一出苦力的。以后多联系呀,如果看得起我……

楼主:

我的QQ269429354

网友:

谢谢你看的起我,真不好意思,我没有QQ。明天我将邮箱和手机号发到你的邮箱吧。不要再跟我的贴了,管理员会不高兴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位置度限制两个方向的尺寸,一个是外径49.9±0.1和20度的角度,有最大实体符号,表示在极限状态再加上位置度0.1为量具的尺寸.角度也一样.至于结构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