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检具的设计方法---[求助]

楼主(2007-04-02):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最近手里有两个位置度检具,虽说零件结构不是很复杂,但是第一次做,没经验,请各位大侠讲讲经!

例如我要检测直径116(理论值)圆周上的8个螺孔M12*1.25(6H)的位置度0.2,怎么算阿,晚辈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最好能发个图纸上来。这样也说不清楚。

网友A:

说实话机械设计如果用文字能交流清楚的话哪还要图纸做什?

网友A:

LZ加我QQ跟我交流吧  这个类似的我一年要设计不下30套

网友(2023-06-11):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机械设计如果用文字能交流清楚的话哪还要图纸做什?

加个好友交流下

网友(2023-10-19):
引用 网友A:
LZ加我QQ跟我交流吧  这个类似的我一年要设计不下30套

大神请加我好友,357684163,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2024-03-14):
引用 网友A:
LZ加我QQ跟我交流吧  这个类似的我一年要设计不下30套

大师,加个好友指教一下吧,VX :plateauhuang,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