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旋键槽加工,最简单的设备和方法---[请教]

楼主(2007-04-02):
请问有没有最简单的设备和方法来进行内螺丝键槽的加工?

网友:

当然要具体点啊
什么材料?
工件什么形状?
孔多大...........?

楼主:

材料45#钢管,内径250,外径300,需要做键槽深度为8mm,宽度为8mm,角度45度

网友:

怎么还有角度啊 没见过这样的键槽

网友:

楼主,你说的45度角是不是螺旋线与端面的夹角,如果是需先算出螺距是多少,才能确定选用何种机床,如果螺距在机床加工范围内,可用车床直接加工,只是走刀时由内往外加工,如果长加上中心架。如超出机床加工范围(我未计算)只有用镗床拉削。

楼主(2010-10-04):
我是用来做一个橡胶模具,大家帮我看一下,如何加工,应该算是内螺旋多头螺纹

发个图片,我要做黑色部分的产品,但做这种产品要做模具,不知道如何加工

上面是一个产品,下面是一个模具,模具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这样做的不好,不美观,角度不够大,齿的斜度只有20度,需要大一点,做到45度!

网友:
这鍵槽第一次见,它的作用有多大呢

网友:
学习一下   你这个槽怎么做的   你这个模具后面那是什么东东

楼主:
这鍵槽第一次见,它的作用有多大呢
引用 网友A:

作用,精度没什么要求,就是用来做上面的产品用的模具!

网友:
用线切割应该能加工的~~不过工件要增加一个旋转自由度!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有什么用哦

网友:
这东西我估计线切割做不了   因为槽边不是直的     弧度怎么割

楼主:
学习一下   你这个槽怎么做的   你这个模具后面那是什么东东
引用 网友B:

    模具后面是一个大点的模具

楼主:
这东西我估计线切割做不了   因为槽边不是直的     弧度怎么割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直接不能割出来,我们是先割了槽,然后再镶齿,两头焊接!再加工,但这样,角度只能做到20多度,如果到了30-45度就不理想了!

台湾有企业是用3轴以上的加工中心来加工的,我也知道这个方法行得通,但加工中心,费用太贵,我只是做模具,又不可能批量生产!一个肯定只能做一个,费用相当的高!所以觉得这个方法不太经济!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用车床加工,但是需要一些更详细的数据和技术要求。

网友:
我认为车床加工不太可能,看那样子,要是按螺纹车的话,导程太大了。估计超出了车床的设计范围。

网友:
可以自己计算挂轮,车床刚性好是可以加工的。

楼主:
等于要改机床,改成大导程的才可以加工?不知道国内有人能搞不

网友:
只是改个挂轮,根本不用改车床。或者在车床主轴上加个减速器。

网友:
我 在 这方面有过类似加工,就 看此零件精度要求是否精密

网友:
陶俊兄好,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了,我也从刀友的加工机械方面一路寻觅到了这里。
当年做太阳轮只做到铝芯,挂胶要模具投入,就停住了,毕竟我是业余。

刚才看了你的帖子,觉得你应该做一个专用的拉床,双刀对称拉,拉刀的同时模具在夹具上自动旋转。这样你可以一劳永逸,可以加工不同直径的模具,只用调节刀具就可以了,毕竟你需要不同直径的轮子。

要我做就不用这样的模具,曾经考虑过挂平胶, 然后自制简易磨床磨出橡胶槽。

网友:
路过,不在行,先行学习

楼主:
我 在 这方面有过类似加工,就 看此零件精度要求是否精密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个的话,精度不高,允许偏差可以在0.5mm,

楼主:
陶俊兄好,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了,我也从刀友的加工机械方面一路寻觅到了这里。
当年做太阳轮只 ...
引用 网友D:

    哇,在这里也能碰到熟人啊,呵呵,!!天下之大,其实也不大啊!
是这样的,我是专业做胶轮的,我不光是用来给刀友做砂带机,我是专业生产这个轮子,有一些常用的规格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做平的再去开槽,这样太麻烦,也不利于量产,现在国内就有一家是用台湾过来的模具,轮子非常好看,而我们的产品因为模具问题,让轮子有点生硬!也是因为卡在这里,没法与其它企业竞争,我在寻找一种简单,快速,省钱的方式来开这个模具,只有这样,才能有条件比人家快,有优势于别的厂家!

楼主:
我自己也想过是不是可以用利用液压缸来控制一个拉杆,垂直运动,上面装一个刀粒,这样就能达到切削的目的,然后再利用拉下的同时,让工件,或者拉杆旋转来完成!但我只是设想,没有实施!

网友:
这活不要什么精度但要光洁度的对吗 不然出来的胶成品就不好看了 所以要考虑机加工后抛光的问题

网友:
拉杆配合产品旋转应该可以的

网友:
对半分开加工再合到一起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油缸还不如买个二手刨床改装一下      二手刨床很便宜    觉的你的办法还是不错的

楼主:
对半分开加工再合到一起不行吗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啊,可是对半分开,又可何加工呢,雕刻还是锣床加工?

网友:
内孔够大,可以考虑做专用铣头在铣床上加工内孔螺旋槽,更换不同的刀具,可以加工不同槽宽的产品

楼主:
内孔够大,可以考虑做专用铣头在铣床上加工内孔螺旋槽,更换不同的刀具,可以加工不同槽宽的产品
引用 网友G:

    你能帮忙加工吗?

网友:
粉末冶金如何? 只是猜想

网友:
这个模具用铜或铝做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行,强度不够

网友:
用车床加工     但需要自制专用刀具   和一些辅助设备     这些费用大概在3000元左右     不知楼主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造价

网友:
做橡胶模具直接铸造就行了,不用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