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材料的SPCD对应国内是不是冷轧钢板?---[请教]

楼主(2007-04-03):
请问日本材料的SPCD对应的国内材料是不是冷轧钢板?

8 V+ h' h# _9 w7 S r. t

SWRM可以用Q235B来代替?

网友:

日本材料的SPCD对应的国内材料是冷轧钢板(冲拉用)

网友:

spcd相当于国内08AL.是深拉深板材。

网友(2007-05-05):

德国st13,美国dc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