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高速钢切削Q235么(不是含钴高速钢)?---[请教]

楼主(2007-04-03):
请问  可以用高速钢切削Q235么?不是含钴高速钢

网友:

太大材小用了?B8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

楼主:

呵呵,谢谢。

网友:

可以,须加切削液

网友(2007-05-04):

当然可以

网友:

哈哈--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2007-06-15):

如果要效率还是合金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