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件怎么加工出来?---[请教,如图]

楼主(2007-04-03):
各位 大侠请教这样的不锈钢件怎么加工出来?参见图。批量,月产500件。

1、如果做模具,模具什么结构/

2、有没有土办法作出来,我现在急需一个样件。

网友:

图上好像没有板材厚度,落料可不开模,成型应该是需要模具的,可现开成型模,月产500件量不大。

楼主:

忘记板材厚度了:
t=0.8,材质SUS304

网友:

拼焊件;锥度圆筒分成两体+六角头部

网友:

怎么不上传照片了?不想下载看了。

网友:

车个简易模具压制左端,六方部位车铣成焊接上

网友:

可以加工。

可以作一个胎具,作拉伸成型。

网友:

可以拼焊制作亦可用胎具一次拉伸成型

网友:

感觉这个结构不适合冲压。

网友:

用模具冲压是可以做的,最后用车床车掉边缘就好了。

网友(2007-05-16):

这是一个旋压零件,应该用专用的设备进行加工。很简单。

楼主:

我已经用冲压的方式作出来了。

网友:

祝賀轩轩

网友(2009-02-01):

恭喜!!!!!

网友:
发个图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