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rMo焊接

楼主(2007-04-03):
请教焊接30CrMo钢(ANSI4130)的工艺或单位?

有谁知道供应30CrMo材料法兰、锻件、管料的?

谢谢!

网友:

我用过15CrMo的材料,用R307焊条就可以;
但是30CrMo的材料,我查过后回答你!

网友:

楼主好!

    我查过了,没有具体的焊接该材料的焊条!

    不知您的焊接部件是什么,能够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多谢回复!

我们准备用作高压管线焊接,材料进口,为ANSI4130,据我所知,在欧洲针对高压环境下这是常用的材料。在国内井口设备上常用,但都认为焊接较困难。

该材料焊接在技术上是可行的,预热、控制层温,焊后热处理,消除焊接裂纹。我现在需要寻找实际操作过的单位。

网友:

查了一下,30CrMo应该是中碳调质钢,从成分上看,只是含碳量比35CrMo高(网上查得的资料)

网友:

可查看下本专栏里的帖子  <探讨---热处理对焊缝质量有何影响? >

网友:

5楼说错了。含碳量没有35CrMo高
在百度搜索查——30CrMo中碳调质钢只能有5个结果,在今日钢铁网就能找到结果(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