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升温快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07-04-03):
我们厂的1250吨挤压机,这几天油温特高,降不下来,我查过冷却水和油循环泵,都没问题!那位高手知道那些故障会引起油温高?

# G2 H _+ W% S# ^ Z

谁知道,哪里有清洗热交换器的?我在佛山!

网友:

散热器散热性能不良造成油温过高
泵及液压系统压力阀调节不当造成油温过高
谨供参考

楼主:

系统压力不高,液压站是8个柱塞泵组成的,各个溢流阀电控的,平时卸压得,工作时,压力十几个mp,标称有21mp,不过压!我打算把热交换器清洗一下,但不知道那里有清洗的!

网友:

tell;0757 -81629286

网友:

各泵是否工作正常?(温升 噪音)

网友:

还是查一下泵和个阀是否有 内泄导致的温升.
是否有不通过热交换器的回油路导致的温升

网友:

1.如果其它一切都还正常,问题可能出在热交换器;
2.如果有迟滞,那么很可能是管件内径变小节流发热。

网友(2007-06-14):

请参考6楼的建议。
1、如果使用的泵有单独的泄漏油管,请观察泄漏油流量。
2、挤压工作时执行器速度变化大吗?是用节流调速还是容积调速?

网友:

1.系统是否有内泄?外泄?
2.油是否存在污染?
3.冷却器作用是否良好?(温度不高的话可以用手抓住进油和出油口感觉温度差)
4.各阀是否工作正常?
5.可用测温仪检查系统各个部位的温度。

网友:

油温高的主要元凶是内泄。冷却系统出了问题也会出现油温高的现象

网友:

冷却水的温度是多少,是否正常

网友:

综合几层楼的回答就可以拉,液压系统温度高是个比较综合的问题 可以采取轴流风机临时降温,避免油品的性能下降。

网友:

杂工同志,能否把你们的挤压机液压原理图发个,我找了好长时间,不知你们用的是哪里产的挤压机。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把散热器直接换成带油冷机,冷却效果好,还可以控制冷却温度!

网友:

主要要是内泄,或者是回程时备压太大容易油温升高

网友:

我正在采用此办法为我的邮箱降温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

可否具体说明?

网友:

一般就是柱塞泵的泄露油管不通过冷却器直接回油箱,温度一般会很高

网友:

同意十五楼的意见。

网友:

我们厂的压下油箱也是油温高一般在50度用的是板式冷却器力士乐a4vso140的泵压力260巴

网友:

看看泄露量
再考虑冷却器的问题

网友:

把热交换器拆下来敲一敲里面的污物堵塞了,前面最好加个手摇的过滤器.

网友:

我是找蓝星化学清洗公司清洗冷却器的~

网友(2007-10-30):
回复 网友A:

液压油升温快主要是系统压力过高或液压件阻尼孔堵塞造成的

网友:
如果其他检查都没有问题的话,那肯定是你的设计有问题,一是管径太小,二是换热器小了。

网友:
有道理,具体问题综合考虑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没呀,发现问题是出在哪了吧

网友:
是啊,结果给大家讲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