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外挂---[求助]

楼主(2007-04-03):
谁有没有UG外挂呀,里面要包括常用标准件的,有的话传上来看看,顺便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网友:

给你一个,用下看看怎样?

网友:

忘记了告诉你,好像是用在3.0或以下版本的,

楼主(2007-07-21):

这个外挂怎么用啊?

网友(2007-09-07):

是啊,怎么使用啊,安装之后就是一个表格啊

网友:

安装后在 工具栏右击,选CUSTOMER中的标准件库就可以的

网友:

其实在社区里面有的,自己搜索一下啊。

网友(2008-01-20):
可以在4.0里面用,但是还是没有齿轮。有位老兄那个又不知道怎么装,找不到UGii-Base-dir

网友(2009-12-24):
哇  外挂 好深奥

网友(2012-02-14):
可惜没有包含齿轮的外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