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停的断钻头呢?---[请教]

楼主(2007-04-04):
各位师傅请教了:

  我们要在镍铜合金上打孔,孔深16.8mm,孔径1.65mm,盲孔.原来是在台钻上手工打孔,给钻头上抹肥皂润滑,一切正常.现在改用数控专机打孔,情况时好时坏,有时候连着断钻头,不知哪位师傅有妙招,请教了。

  数控专机加工参数如下:

  主轴转速5000转,进给速度100mm/min,分5次进给,采用白油冷却和润滑,断钻头一般都在第4次或第5次进给也就是孔深在10mm以上的时候发生。

      工件装在工作台上,水平放置,工作台水平进给,已经打表检测进给方向与钻头方向的平行度,主轴为高速电主轴,运转平稳,工件夹紧可靠无松动。观察断时的情况,初步断定为排削不畅。

      问题是,我们有时候能够连续打孔数十个不断,但这种情况维持不久。

网友:

一点拙见,这个属于深孔钻。直径为1.65,钻头比较小。断钻头肯定是排削不畅通,削不能及时排出增加了阻尼钻头的扭矩。小钻头在磨钻头的时候都是靠感觉磨钻头的前角,钻头的两个切削刃不能保证很高的对称度,孔深了后排削不对称相对严重。有时候钻头磨好了能打的工件数量比较多,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人工打比数控机床打的数量多是因为人工打时手能感觉到钻头的进给情况,能及时推出排削。
  解决方法:1、进给次数增多,利于排削。
            2、钻头勤磨,当看见排削不畅时马上停机磨钻头。
            3、磨钻头时尽量让一个人磨,以便总结磨钻头的经验。

网友:

刚刚查过资料,镍合金最好的切削速度为40~120米/分钟,你转速为5000,切削速度只有26米/分钟,能否将转速提高到8000~10000转,再有就是将钻头前角磨到15~20度,这就看磨钻头的技术水平的高低了。

网友:

主要是与钻头的刃磨有关,建议用磨刀机修磨钻头及参考楼上对工艺的意见。

楼主:

谢谢各位,能否在切削液上给点建议呢?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冷却液应该用冷却效果好点的,还有,最好你的钻头用专门的磨钻头的机床来磨,进给分的次数再多几次比较好,否则排屑不畅也是钻头断的原因,我觉得转速没有问题。个人愚见,见笑

网友:

我觉得钻头折断有以下几种可能:
1.象前面几位说的排屑不畅.
2.材料本身粘刀.
3.进给有点大,给80会更好点.
4.不知道每次是不是抬到工件表面来冷却的,应该每次都提到工件表面冷却.
5.应该采用切削液来冷却,不应用油,用油容易挤压切削.

网友:

想问几个问题
1、每个钻头的几何参数稳定不?
2、你用的是麻花钻吗?螺旋角是多少度?
3、钻头的材料是什么材料?
4、呵呵新的钻头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钻尖要磨一下。钻速是低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大家分析的都有道理,看来钻头的刃磨是关键,由于是手工刃磨,所以钻头的刃磨参数不稳定.我们是用高速钢麻花钻,新钻头是先刃磨过的,并且在切削刃上开了分削槽,手工打孔是非常好用的.现在我们就先让手工先用用,感觉好的拿来机用.
另外,我想换冷却液,那位大虾推荐一下,应该用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

排屑不良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进给速度和吃刀量过大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冷却液好坏不是很大关系;

网友:

断钻头一般都在第4次或第5次进给也就是孔深在10mm以上的时候发生。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进给次数少,另外,每次退出钻头是不是都退出工件外呀?如果不是也是主要原因。最后阶段进给的时候应该勤退钻头。

网友:

 将转速设定为10000-12000进给为150-200采用g83指令钻空分10次下刀增加冷却液流量

网友:

用铜合金半合成切削液。

网友:

我去年用1.0钻不锈钢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老断钻头,开始我们在冷却液和刃磨上翻来覆去的试,效果总不理想,后来干脆在退刀时把钻头全部退出来就好了,感觉还是排屑和冷却的问题。

网友:

减少进给量,增大冷却水量,增加排屑次数,或者采用容屑槽大些的钻头。

网友:

楼主,用水溶性的切削液,进给慢一点,100以内最好,钻头最好找一个专门磨钻头的机床来磨,这样效果最好.还有,钻头退出来得时候,钻头要全退出来,再进去加工.

网友:

我谈谈以上观点就别人基础上
想问几个问题
1、每个钻头的几何参数稳定不?
2、你用的是麻花钻吗?螺旋角是多少度?
3、钻头的材料是什么材料?
4、呵呵新的钻头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钻尖要磨一下。钻速是低了。
建议你使用档次好点的,建议多买点上工具磨床上进行设置为4刃,那样切削好排不容易堵塞

现在进口刀具有专门的这样的钻头,看你们企业是不是批量生产,可以选择一下
螺旋角是小孔加工是很主要的因素。
退刀以后要充分冷却,用雾化好点,清洗孔内削
切削要素要恰当,结合以上人员的切削参数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不一样的机床还是有点小差异的

网友:

真是高~~~手啊,厉害厉害

网友:

同意2 楼 4楼的意见,其实很简单,你注意3点1:钻头的刃磨.2:机床转速.3:冷却液.一般没问题了.

楼主(2007-05-22):

各位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现在我们已经取得相对比较成熟的经验,现将试验结果公示如下,供各位共享:
1、工件材料:铜或铜镍合金(加工孔径1.65,深度16.8)
主轴转速6000转/分,进给200~240毫米/分,分5次进刀:5、9、12、15、16.8——成功!
上述条件下,高速钢钻头可连续加工200个以上,钨钢钻头可连续加工800---1000个孔不断。
2、工件材料:不锈钢(加工孔径1.65,深度16.8)
主轴转速2000转/分,进给80--120毫米/分,分10次进刀;钨钢钻头。
上述条件下可连续加工400个孔以上(主轴转速过高钻头易磨损)。
3、工件材料:钛及其合金(加工孔径1.65,深度16.8)
主轴转速2000转/分,进给80--120毫米/分,分10次进刀;钨钢钻头。
上述条件下可连续加工400个孔以上(主轴转速过高钻头易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