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件气孔是否合格的判断依据---[请教]

楼主(2007-04-04):
我公司现有一个减速机的出口项目,其中蜗轮材料是QT400-15,在加工的过程中发现铸件内部有一些气孔,有些气孔还比较大。我想知道到底多大的气孔算报废,单位面积上气孔不能超过多少?谁知道或是谁有相关的标准,请告知。谢谢!

网友:

漂流瓶大虾好!

    您那里的标准挺多,请帮助找一下有无?若有铸钢的验收标准,请一并贴上!

    感谢!

网友:

有气孔就应该是报废吧~~~
还有什么有气孔的标准???
要是铝铸件是有标准的~~球铁没有的~

楼主:

不会吧,有气孔就报废的话,那就全部报废了!
肯定有标准的,有些零件不是很重要,有些小气孔肯定可以用的啊,为什么要报废呢?

网友:

有气孔就要报废,看一看是如何产生的,把它解决掉,按说不会有太大困难的,不要老想这样的标准,好像没有,我没见到过。
再判断一下,是气孔还是缩孔。

楼主:

气孔在铸件的内部,意大利客户自己把蜗轮扩孔以后,发现铸件内部有一些气孔。气孔和缩孔怎么判断呢?

楼主:

我们不是铸件生产厂家,我们公司是做贸易的啊,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工厂自己了。如果客户要我们赔偿,我们就要工厂赔偿。
气孔和缩孔怎么判断呢?

楼主:

论坛里搞铸造的人很少吗?
上面的问题问了这么久也没有人解答。
唉,对坛子有点失望

网友:

铸件质量检验常用标准
综合质量--铸铁件
GB/T1348-1988  球墨铸铁件,
JB/T4403-1999 蠕墨铸铁件,
GB/T3180-1982  中锰抗磨球墨铸铁件技术条件

网友:

论坛里搞铸造的确实少,我也有同感。
大体说来气孔的表面是光滑的,在铸件的上部或表面。而缩孔的表面是粗糙的,常在铸件的热节部位。但实际情况下有时两者在一起,我们称为气缩孔。按你讲的应该是缩孔,存在铸件的中心部位,也即热节部位。

楼主:

谢谢楼上的网友及其他回复的网友!
我们的球墨铸铁的蜗轮里有些铸造缺陷,如气孔、缩孔、渣孔等,如果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一个有铸造缺陷的蜗轮是否是合格的。目前我只能和供应商凭感觉来判断,孔实在是太大的才拒收,小一点的就算了。
难道就没有非常明确的量化的标准???

网友:

按9楼的标准号在新浪网上搜索得到。
下载后请上传!!

楼主:

我已经看过国标了,关于球墨铸件内部缺陷只有一句话:“铸件内部允许的缺陷由供需双方按铸件的要求商定。”呵呵,很严密也很废话。中国人最喜欢玩文字游戏了。

楼主:

第13楼已经发了国标了,有需要的同志可以下载。

网友:

我厂现在为意大利加工蜗轮箱;齿轮箱;毛胚原来也有大缩松;现在基本解决;气孔形状圆光滑;缩松不规则色乌;蜗轮客户检查比较严;齿部不能有一点缩松;有信息邮duanzq414@yahoo.com.cn

网友:

你是啥公司?我厂为意大利客户加工蜗轮箱;减速箱;原来大气孔;缩松;现在基本解决;蜗轮齿部老外不允许有一点缩松;

楼主:

回复16楼的网友:
我们是一家上海的意大利咨询贸易公司,专门为意大利客户在中国采购他们所需的产品或寻找合适的供应商。
我们的浙江供应商做的蜗轮,上一批发现了一些气孔、缩松、渣孔。
1.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气孔和缩松的?
2.为什么在客户扩孔以后,发现蜗轮内部会有类似于夹渣一样的缺陷呢?很奇怪!

网友:

我们蜗轮材质QT600-3;改变浇冒口位置;提高炉温到1450左右;增加排气量;提高沙箱紧实度;达到顺序凝固

网友:

我们蜗轮材质QT600-3;改变浇冒口位置;提高炉温到1450左右;增加排气量;提高沙箱紧实度;达到顺序凝固

我们蜗轮材质QT600-3;改变浇冒口位置;提高炉温到1450左右;增加排气量;提高沙箱紧实度;达到顺序凝固

我们蜗轮材质QT600-3;改变浇冒口位置;提高炉温到1450左右;增加排气量;提高沙箱紧实度;达到顺序凝固

楼主:

谢谢!值得借鉴!

网友(2007-05-07):

   关于这一问题,现在铸造行业里大都由采购方提出标准,没有统一的标准。理论上来讲,只要不是影响性能的都可以焊补。不过,一段时间以来,机械工程师们由于不懂铸造或对铸造不熟悉,常常在图纸或技术协议里规定不允许有铸造缺陷,真他妈的气人。所以,关于这事你首先得看图纸要求,若图纸无要求,就问厂家是否允许焊补。理论上来讲2mm米以来用胶补可行,2mm以外可焊补。同时又要求,点总的受力长度或受力面积的10%以上均不可,只能报废。

网友:

     球铁中含有的空洞是气孔还是缩孔,应把它区分开。在我所知的球墨铸铁中一般在2mm以下(内部)外观1mm以下就为合格。

楼主:

21楼的说的很好!
铸件没有铸造缺陷是不可能的。

网友(2007-06-06):

13楼说的太符实际了,我们现在也搞贸易铸铁给老外,结果验收标准老外没有提供,我们就得自己找。结果就是13楼那么说得,“铸件内部允许的缺陷由供需双方按铸件的要求商定。”,没错,就这么句废话。我就放弃了。挺气人的。

网友:

其实在球墨铸铁中肯定是有缩孔的~~但是一般外表看上去加工完后的致密层可以达到使用要求!!!
但是要是已经加工出缩孔,要看内部的是不是还是有连续的缩松``缩孔`~~有就肯定报废~~
要是没有~~`并且可以达到你的使用要求~~就可以用的`~~

网友(2007-10-06):
气孔和宿孔产生的原理和他的最后形状都不一样
气孔是 由于气体包括铁水中的夹杂气体,反应气体,析出气体等,在上升的过程中没有逸出表面而产生的,而缩孔是由于球墨铸铁的凝固原理,收缩比较大,在其最后凝固的部位由于没有足够的补缩而产生的晶界间隙,所以缩孔是很小的,再者其两者的表面形状也不一样。
楼主说是用于蜗轮产品,那么大概应该报废了,基体组织不可能有缩孔了,还能够承受力

网友:
气孔和缩孔都是铸造缺陷,铸件没有铸造缺陷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手工造型的砂型铸件,有很多内部的缺陷是零件在加工过程中才能暴露出来,此时就需要及时发现。及时根据缺陷的位置及零件的使用性能,判定零件是否能够使用。零件及早做出判定,可以避免零件长线报废,减少加工费用的损失和制造周期的损失。就像大家说的,标准上并没有注明达到什么样的缺陷就不能使用了。因为根本不可能制定这样的标准。其实更多的应该是以质量管理人员的经验和客户的要求做为是否合格的标准。
球铁铸件中出现的孔洞更多的应该是缩孔,这是球铁的性能决定的。只有判断清楚缺陷的种类,才可能做出相应的分析,制定出对症的措施加以解决。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特别是铸件结构设计不合理的更容易出现缩孔。

网友(2008-01-23):
老帖子了,翻出来看看,挺有味道。
首先,球铁内部出现孔洞,99%是缩孔或缩松;
第二,如果毛坯需要加工,不管加工面暴露出何种缺陷(缩孔,缩松出外,如果加工面露出了目视可见的缩孔缩松,不用考虑,肯定超标了),其验收标准都应在签订合同前写入技术协议,不能事后找标准;
第三,我们验收球铁,是要拍X光的,客户没有要求,那就按美标3级,有要求另议;
第四,外贸产品一般严禁使用修补剂,球铁当然也不能补焊了。

网友(2008-12-09):
31楼,能否提供美标3级及更多级别的具体参数,谢谢了

网友:
我们是做进口连铸铁的,从来都没有过沙眼和气孔,
所以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各位同仁,这其实就是表面接收标准的问题,一般较难量化。可参考此铸钢件的表面标准。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page%3D1&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