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材料牌号1312121对应国内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7-04-04):
请教哪位知道德国材料牌号1312121对应国内材料牌号是什么?

 ?

多谢多谢!

网友:

从来没有见过1312121这种标准,一般DIN的是1.***的材料,请复核一下再问!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