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olidWorks 2007 打不开.STP文件 ?

楼主(2007-04-04):
SolidWorks 2007 打不开.STP文件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自己做的图保存为.STP文件都打不开。是系统文件有为题吗?请指教。

网友:

如果你不是在输出的时候搞错,请在打开的时候,在选择格式时选择*.STP格式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我这样做了,可是不行啊。自己做的这种格式都打不开

网友(2007-10-11):
把STP文件放到更目录就可以了,比如c:/**.stp或者d:/**.stp

网友(2014-08-01):
SolidWorks 2007 为什么打不开STEP文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