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电动机故障求教

楼主(2007-04-04):
正常运转时自动关机了,再启动只能低速运转还发出嗡嗡声.求教下有谁帮我分析下?

网友:

可能是掉相了.检查三相电源以及三相接线的各个点,可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是三相电机即是缺相的表现,正常运转时自动关机了是过载保护起了作用。

楼主:

昨天也是这样 检查后是三相线有一根断了,早上接好了  中午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检查了各个节点没什么问题.22KW电机60安的继电保护器

网友:

测电机三相阻值,是否平衡。启动时测电压、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2007-10-16):
应该是缺相导致异常.建议楼主检查主回路

网友:
乱点

我想会不会是绕组出现问题,导致某相电流过大,于是此相断开,然后在启动就缺相,
    还是个学生,乱出点子啊,

网友:
用钳型电流表检测三相电流,电流不正常的一相有故障。

网友:
回楼主,电路发生缺相故障了,你可以查一下电源输入的三相电各两个相线之间电压是否为交流380V!

网友:
我认为是却相了,生产中经常碰到

网友:
应该是缺相了吧,

网友:
首先分析一下电动机的“嗡嗡”声,用小木棒一端放到电动机的两端,既轴承处、中间绕组处,听声音。根据声音经验判断具体位置:: y& k5 j7 h. P7 s
电动机正常运行时,正常的声音是很均匀的,象密峰飞行时的声响,如果出了毛病,就会发出异常噪音.可以从不同噪声中判断出故障是在何部分,现将其总结出来供参考.如听到有阵阵的“咕噜噜”声时,问题出现在轴承中钢珠损坏.如果是轴承内润滑油不足,会有连续的“咝咝”声.轴承内套、外套随同转轴转动,会有不同规律的“哗啦哗啦”声.如听到有周期性的“嚓嚓”声(扫膛声音),问题出现在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相互磨擦(转子与定子,风叶与外壳,转子与绕组之间).定子铁心叠片过于松弛,在定子外壳上借助螺丝刀可以听到特别的“嘶嘶”声.

网友:
缺相了不知道,还运行对电机,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2011-10-30):
初步估计是主回路接触器触头有问题了,接触不好,但电机运转一会,触头热了变形,就断线了。在不带负载时测端电压没问题的。电机绕组的问题应该不大,如果有问题,不论啥时候都不会改变的。

网友(2021-11-24):
是一相用电容吗

网友:
先排除缺相,再检查定子铁心和转子铁芯是否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