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中的一种防颠覆、防冲击、阻力小的蛇形管状列车

楼主(2007-04-05):
想象中的一种防颠覆、防冲击、阻力小的蛇形管状列车fficeffice" />

/ [ @

我们知道了在新疆颠覆的列车,其总共19节车厢,颠覆了11节,当时的风力是13级。根据专家分析,除了风力之外,列车在运行途中,其上部的风速快气压低,下部的风速慢气压高,并形成一种气浮力即象飞机下部一样的升力,其侧面又阻力大。

这个月火车将第六次大提速,提速之后列车的窗户玻璃将面临考验。

一般火车客车车厢标明全长26.6m,换长2.4m;以22型车硬座车为例,其技术参数是,轨距:1435mm,自重:45.5T,定员:118名,构造速度:120km/h,通过最小曲线半径:145mm,车体长度:23600mm,车体宽度:3106mm,车顶距轨面高度:4283mm,空调机组距轨面高度:4768mm,车钩中心线距轨面高度:880mm。一般来说,车辆的基本构造由车体、车底架、走行部、车钩缓冲装置和制动装置五大部分组成。车底架就是由各种纵向和横向钢梁组成的长方形构架。它承托着车体,是车体的基础。车底架承受上部车体及装载物的全部重量,并通过上、下心盘将重量传给走行部。在列车运行时,它还承受机车牵引力和列车运行中所引起的各种冲击力及其他外力。所以,它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才能坚固耐用。

( c9 N L+ Q0 `# Q: l

我在想列车是否做成蛇形管状呢,即防颠覆,防冲击,阻力又小,今后还可以在真空管道中运行。基本设想如下:座位车厢中部为600mm至800mm是走道,两边是二人座椅,座椅象飞机座椅的排列,车厢中部走道上面是行李架,列车两端门之间是平台,这平台下部是能够俯视到的列车底架,这底架下部是走行部即转向架,从正面看这底架与管状体连接呈弧形,制动部件位于底架下面,车厢与车厢之间的外部连接也采用波纹管状。我以36000mm的外径做了一个简易图,感觉宽度宽了一点,另外,座椅如果象飞机那样排列终点站之后就成了反方向。

    请大家展开想象的翅膀,看是否有意义,当然也好玩

网友:

滴水天大虾:常规列车设计的地效是非常严重的,世界上的高速列车都是特别设计的,有特殊的气动外型,我们现在的列车还不行,一些车辆要重新设计。
你说的可能有些类似于新型的单轨高速,结构是从飞机机身下来的。但你的波纹管状结构世界上好象没有,我觉的风洞实验可能有问题。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归隐的SR71大侠的指正,是的,列车的颠覆有时只在零点几秒之间发生。现在车厢与车厢之间的中部连接好像采用折叠状,其外部好像是凹陷的,应该有阻力,我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凹陷部分也怎么圆滑松散的连接。

网友(2009-08-23):
新疆横风威胁不小
新疆列车建议改为高度降低、面包流线型设计、适当增加自重
还有改造转弯弧度、在某些路段注意强制限速

每个车厢载客不满66人不准开车,哈哈

网友(2010-11-27):
什么呀,看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