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离子水对不锈钢材料有特殊的腐蚀作用吗?

楼主(2007-04-05):
去离子水管道和容器用不锈钢是否有什么腐蚀隐患?

网友:

我们经常见到的,DI水存放的容器、输送管路多为PP,PVC等塑料材料,尤其是超纯水。这是因为,如果存放时间长,特别是没有密封的情况下,纯水里的细菌量增大,细菌的产生会使不锈钢产生局部的“菌斑”,时间长了在酸性环境里腐蚀,SUS304(L),SUS316(L)可能还好一些,普通的不锈钢板和管道就更严重了。

网友:

记得以前有关容器管道的使用说明中曾注明不得使用去离子水,好像是由于离子浓度平衡的原因,会引起电化学腐蚀,是不是这个道理,请大虾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