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偏心块的动力计算---[请教]

楼主(2007-04-05):
我需要让安装一个偏心块的轴在2100rpm转速运转,如何计算所需要的驱动扭矩呢?请教各位大侠指明方向!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表达非常不清楚,应该画一个示意图。
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负载的大小和性质,如果没有其他负载,那么负载就是摩擦阻力了。

楼主:

其实负载也就是偏心块,我记得应该是考虑克服惯性的问题,也曾记得学过这方面的知识,知识就是回忆不起来了,也找不到资料了,摩擦力也是一方面,但不应该是主要的

网友:

惯性负载就好办了,根据要求计算出最大角加速度,再乘上(轴和偏心块)的转动惯量,即可求出扭矩M。

网友:

总质量  *偏心距   =偏心块*距离

楼主:

十分感谢“液粘离合器”和“heshengmao”两位大侠的协助!

网友(2016-01-13):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液粘离合器”和“heshengmao”两位大侠的协助!

同求此问题答案,请求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