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钉秃了,怎么把螺钉拆卸下来---[请教]

楼主(2007-04-05):
有人说把内六角扳手和秃了的内六角螺钉用502粘在一起,再拆卸。
可行么?

网友:

很简单,在秃顶的上面焊接一个螺母或者螺栓,再用扳手拧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可行!

网友:

方法很多,上面那位老兄说的也行……
但得跟距你的实际情况来想办法,比如:
用摘子个剃;
焊接一个螺帽,然后用扳手;
用电转对直转一个比螺母小一个型号的孔,然后用丝锥
等等

网友:

比如说你是十个的内六角螺钉,用10个的钻头钻掉上面的内六角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网友:

只要找一个合适的四方白刚刀,对角尺寸比圆捎大一点打进去,用扳手拧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有效而常用的方法:如果外面有直滚纹,用大力钳一般可拧下;如果拧不动或外面无纹,可用手锯锯一字口,用螺丝刀轻易拆下.

网友:

7楼的大侠,螺丝如果在沉孔内咋办。

网友:

同意4楼的意见,昨天刚取了一个,方法就是先钻再丝锥

网友:

对着螺丝头用锤打几下,让一方产生塑性变形,什么方法都可轻易拆下

网友:

一般多采用比螺纹底径小一点钻头直接钻掉.

网友:

我们上周刚处理了一个,一圈几十个内六角,全腐蚀了,用钻床钻掉

网友:

我觉得六楼的做法很简单可行,我们当初遇到这样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是车间老师傅的主意!

网友:

用冲头,就可以了.我这样处理过很多.

网友:

十楼的办法不错,我试过,可行,还简单。

网友:

6楼的办法有效,尤其是沉孔中用。

网友(2007-05-12):

焊个小螺丝,拧下来!

网友:

方法很多的,焊接一个螺帽,锤击,扁铲等都可以的,你试试吧

网友:

用最简单的方法,用一只报废的丝锥在砂轮机上磨成四方,用锤子砸进内六方,然后用活动扳手拧松

网友:

我用的最多的是用崭子剃。剃不出就用小一点的钻头钻了再攻丝。

网友:

如果可以进行钻削加工,只要用和螺栓相等的钻头将内六角部分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方法很多,根据具体情况!!

网友:

方法很多,根据具体情况

网友:

多大螺钉再说

网友:

多大螺钉,方法不同

网友:

新螺钉的话用英制扳手试一下。

网友(2007-06-16):

大家的点子又多又好,一个一个试天大的困难也能解决

网友:

6楼和10楼的不错 ,我们就是那样取的 很快

网友:

6楼的方法很好,其实取的方法很多,我们常用的是钻掉

网友:

可以用断丝取出器.
先钻一个合适的孔(如M10的螺栓一般钻6的大不),再用断丝取出器就可以取出.

网友:

可以先打一个洋葱眼,然后打孔攻丝,如果旋不出来,就用电焊,这个方法肯定行。

网友:

在原来的螺钉上焊接一个螺钉后,用扳手拧

网友:

有一种小设备挺灵活的,可以在上面打出方孔,类似于电火花。之后再用方板手或白钢条拧出即可。

网友:

要区分螺丝折断的位置了:
如果是在表面以上,则可以用焊接螺母的方法, 或者是把头部重新挫成四方或扁形,然后用用扳手拧下.
如果是在表面以内,则要钻孔再丝锥喽.....

网友(2007-07-28):

如果都拆不下了来.用502没什么用的.

网友:

将键条放到内六角孔内,用电焊焊接后,直接用扳手拧下即可,很好用。

网友:

33楼的,是什么设备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实在不行  用锉刀磨槽  拧下来

网友:

呵呵,这个方法是一次性的,如果还要继续用的话就不好使了,可以先打个孔,攻丝,然后点些油就可以轻易的拧下来了

网友:

拆下的目的是什么,除螺丝外其它应该不能破坏吧, 那么10楼的方法会不会有可能损坏部件呢?怀疑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

网友:

断头螺丝取出器,一盒大中小都有了,具体是打一个比螺丝小的孔,用取出器插进去反旋出来,具体原理是,取出器为反螺纹的锥螺纹,一盒大概20元左右,一般工厂必备哦

网友(2007-09-09):

我看还是6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6楼的方法可行,我也用此方法

网友:

如果是沉头的,用电火花打个一字槽,用螺丝刀拧下.

网友:

方法都不错,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如果运气好的化可以用个圆柱体把内六角孔打扁,然后用板手拧出。如果不沉头的可以扁产将其剔出

网友:
在头上磨个一字,这样要方便点

网友:
好说

我碰到过,用比它直径大1MM的钻头钻了,再丝螺纹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个新办法可以一试,将旁边其它的螺钉再拧紧一点,然后再试一下能否将秃了的螺钉拧出来。

网友:
这种取的的方法很多,关键是如何去取,不伤害工件

网友(2007-10-22):
看你的螺栓情况了 用电焊在上边焊接一个普通螺帽 应该可以

网友:
同意5楼的做法,还要看看是多大的螺钉啊

网友:
我一般是打孔攻丝  虽然慢但绝对可行

网友(2007-11-26):
对外面留有较多的可以用辗子,样冲,花针,或者是焊接螺母,打磨螺杆什么的解决,成功率很高.
对于沉入孔较深的,焊接螺母,打磨螺杆就不行了。先用辗子,样冲,花针试试能不能成功,万一不行就只有钻了。对有的大螺栓,位置不方便(比如高大的铁架上),可以先钻一个小孔,再扩孔,这样用力要小轻松许多。

网友:
有专用启秃了内六角的丝锥,有各种大小规格的,可根据所需要选用,实在没有的话,可以用大一规格内六角磨小比秃了的孔大一些,用锤子锤入,就可以板出来了,原来我用过以上办法。

网友:
我们通常用断丝取出器.
先钻一个合适的孔(如M10的螺栓一般钻6的大不),再用断丝取出器就可以取出.

网友:
取之前喷点螺栓松动剂。

网友:
用磁座钻直接废掉就行了,精度也能够保障,后期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如果是没有沉下去的螺钉,可用管钳或万能扳手
如果沉下去的螺钉,如果敲打螺钉不影响工件的话,可找一螺钉把前端磨成六角形状,注意要 带锥度,六角形状要比坏螺钉的大一点,用铁锤把此螺钉敲紧后,即可把坏螺钉旋出,

网友(2008-01-03):
试试用退丝器 可以很好的把沉孔的螺丝拆下来的

网友:
这贴又起来了?
61楼很有经验啊!
锤几下非常管用。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用工具钢磨成与内六角宽度差不多的一个钢片,用榔头打到内六角里头用扳手拧,如果还是宁不下来就焊个东西在上面或者把螺栓钻掉都可以。

网友(2008-02-14):
最好的办法是使用断螺丝取出器,买套工具的价格也不贵啊,而且确实好用

网友(2008-04-10):
61楼的好有用的又正确

网友:
用摘子个剃;
焊接一个螺帽,然后用扳手;
用电转对直转一个比螺母小一个型号的孔,然后用丝锥

网友B:
我用的最多的是用崭子剃。剃不出就用小一点的钻头钻了再攻丝。常用的办法就是这样,我们经常这样处理。

网友:
如果直径大于10,可用手电钻钻孔,然后用断丝取出器(反扣的一种专用工具)旋出。太小的断丝干脆钻掉它,注意钻头直径稍小于螺纹内经,然后用钢丝工具抠出残留的丝。

网友:
取生锈螺丝一开始就要小心,不要盲目用大力搬,先采取10楼方法先适度敲击再取,不行再用6楼办法,还是不行只有破坏方法了(郁闷)。此为上中下3策

网友(2008-05-14):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没有沉下去的螺钉,可用管钳或万能扳手
如果沉下去的螺钉,如果敲打螺钉不影响工件的话,可找一螺钉把前端磨成六角形状,注意要 带锥度,六角形状要比坏螺钉的大一点,用铁锤把此螺钉敲紧后,即可把坏螺钉旋出 ...

我用这种方法将10000多元的刀杆上的螺钉拆下了,出汗呀!不过我是用高钴高速钢做的六角,经过仔细计算,精确修磨的。
还有,对一般的螺钉,可以先在六角上锯一条槽,再用大力钳拧开,因为开槽后用大力钳一夹,螺钉的端面不接触本体,螺纹不受拉应力了。注意不要太深了。

网友:
楼上好方法

网友:
焊螺母是取断丝常用的方法,如果是沉孔,空间狭小在螺栓上焊接一断空心的钢管,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选用比螺纹内径小0.1MM的钻头将螺钉钻掉

网友:
用攒子打一平槽,一字起下

网友:
通常都是一把小堑子加锤子搞店,有时基于直接用个螺丝刀就打了 。当然螺丝不能太粗的,还有注意螺丝的旋向,别打反了

网友:
非常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我碰到一种情况,螺栓已经高温烧结了,用电焊焊上螺帽,结果螺帽都拧断了,螺栓还是拿不出来,考虑钻孔,但那是斜孔,用台钻不好装夹,也不可能单独去设计钻孔夹具,用手电钻90%能钻偏了

网友(2008-06-16):
用大力钳或取丝器都可以.

网友:
把六角扳手焊接在上面。

网友(2008-07-22):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先用夹钳或管钳拧,再不行就在断口处焊螺母用扳手拧。

网友:
可以在螺丝上打个孔,然后用榔头把内六角敲进去,一般的螺丝都是可以拧出来的

网友:
有专用工具卖

网友(2009-05-13):
四楼说的可行,不过如果丝锥取不出来,就把合适的内六角扳手敲里边,这样力量能够更大一点

网友:
也有一个"野蛮操作"方法
用冲击螺丝刀沿丝帽边缘切线方向冲击即可松动

网友:
用相当于螺丝底孔直径略小的钻头将螺丝钻掉,再用丝锥回一回就OK了.

网友:
我们有专门的扳手可以将磨圆了的螺栓拧下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给我发消息。

网友:
呵呵呵呵,办法好多啊

网友(2009-08-30):
我们一般都是先用小钻头钻一小孔,然后用断丝取出器取出

网友:
6楼的方法最好,其它的均有一定局限性

网友:
我厂用的加热板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是先钻掉头部,分离上板后拧出.如你这不方便这样做那最好是焊后拧,502没用.

网友:
把螺栓的内六方敲变形,然后把六角扳手敲进去应该就可以了,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2009-11-07):
方法很多嘛,长见识了!

网友:
大家提供的好方法都溢出来了,我觉得只要根据实际情况,按保险,简单,快速,低成本选择就好啦!

网友:
对着螺丝头用锤打几下,再拧; 如不行只有焊焊接一个螺母或者螺栓,再用扳手拧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用502胶肯定是不行的。以上各路神仙各有高招,并且都能行之有效,就看现场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其中钻孔法用得最多,焊接法次之。

网友:
同意4#的,根据你当时实际情况,有哪些工具

网友:
条件可以的话焊接最快又省力省时

网友:
把内   六角  扳手  用氩弧焊上去   直接就拧下来  很简单的

网友:
19楼的方法我试过,很好用

网友(2009-12-09):
方法很多,根据具体情况

网友:
楼上说的 对

网友:
胶水应该不行

网友:
先打个孔 再用有锥度的方锲敲进孔内 反转就行

网友:
1锤子砸几下螺帽让螺帽变形在拧拧试试!
2用火烤烤趁热喷点]松动剂在拧!
3用火烤烤完用扁或样冲铲剃!
4如果10个的螺丝就钻8个的眼用螺丝取出器拧!(悠着点拧)
5只能打眼攻丝了

网友:
六楼的方法可行,比较简便

网友:
在外面,用管钳就行;在沉孔里,一般用稍大一点的四方高速钢刀条敲进去就可以拧出来

网友:
先用榔头敲几下,再用内六角扳手拆。还是不行的话用白钢磨个四方的砸进去,再用活扳手肯定可以。

网友:
同意4楼意见,如果螺栓断裂在沉孔内,我觉得尽量避免焊接情况,防止断裂螺栓受热影响
外螺纹,采用丝锥钻孔,然后找一个錾子打进去,用扳手取下,不知可不可取

网友:
舍把扳子。直接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方法就是先钻再丝锥

网友(2010-01-21):
大家说的都对,我也是常用这些方法,
; l9 f! k2 x0 w! Q: L百试百灵啊。

网友:
液体扳手就可以拆下来啊 !

网友(2012-03-20):
首先看你这个内六角露出来多少,按照常规的话就是在内六角位置钻孔,攻螺纹然后拧出来(相反的螺纹)

网友:
露在外面的容易去,大家都知道,沉在里面的,现在有专业的取丝器了

网友:
我门社区高手真多

网友:
可以将内六角部分攻出螺纹,不过是反方向的,然后用一根带螺纹的螺杆旋入并拧出

网友:
楼主可以采用楼上说的焊接方式,但是那种只适用于外露的内六角,如果是沉头的可以采用钻后攻丝,也可使用扁栽工具做曹痕使用螺丝刀进行拆卸,并加少量润滑油,润滑油要稀释不能太粘稠。

网友:
2楼说的很正确,可行!

网友:
各显神通哇

网友:
六方头钻掉
很容易取出螺丝

网友(2012-04-20):
这样的螺钉就算是拆下来也无法再用了,因此只能是采取一些极端的方法,对于沉孔内的使用扁錾或一字敲击螺丝刀凿出开口,再使用扳手或手钳拆下,非沉孔的直接可以用管钳就可以拆下了。

网友:
方法有很多,我们常用的就是钻孔再用丝锥

网友:
用钻头钻一下就可以取出。

网友:
1、如果外露有一定长度可以焊接一个螺母
2、如果没有外露,可以在内六角部分攻出反螺纹。然后用螺杆旋出
3、可以用一个工具沿着边缘捶、
其实方法很多的,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

网友(2012-07-08):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最多的是用崭子剃。剃不出就用小一点的钻头钻了再攻丝。常用的办法就是这样,我们经常这样处理。

大哥,崭子剃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2012-09-10):
同意4楼的意见,昨天刚取了一个,方法就是先钻再丝锥,快捷方便,使用学习了。

网友:
6 楼的说的不错,这个方法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用

网友:
外漏的好处理,里面的用东西往里面砸几下,再用一字螺丝刀踢下,一般就出来了

网友:
如果沉在平面下用钻孔后用反锥扭出,或者用焊接方法焊一块小钢板用扳手扭外加锤击没用扭不出的

网友:
先用堆焊堆高平面先

网友(2013-05-04):
打掉帽头

网友(2013-11-07):
同意一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