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液压伺服阀---[请教]

楼主(2007-04-05):
大家好~我是新人~学习机械设计制造的~对液压还比较外行,请大家指教下~

* G& r& R. } H/ c0 @! K

我想询问下选择液压伺服阀的问题~阀控马达系统流量是46L/MIN,想选个比例换向阀,应该计算哪些参数啊??

$ K b

通径怎么选啊???

请高手指点下可以吗??谢谢!!

网友:

一般先看看各个阀口的通径,这个决定流量的大小,然后索取想买哪个厂家的有关资料和自己的要求吻合就可以
  自己的看发,请多指教

网友(2007-08-13):

要根据厂家的样本来选型,不同厂家的产品性能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