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机液压系统节能改造

楼主(2007-04-06):
采样机液压系统节能改造fficeffice" />

9 \! m' D) J R& F& _& N

           王群锋,杨建军

         Energy-saving Rebuilding Of Sampling Machine Hydraulic System

                    Wang qun-fengYang Jian-jun

/ O P

             (西北电子设备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5)

摘要:本文针对采样机液压系统在工作循环过程中的能耗进行了分析计算,提出了一种系统节能改造的方法。

 Y

关键词:液压系统、节能改造、能耗分析

: A `

1.前言

 X9 e

液压系统的效率是衡量液压系统能源利用率的指标。我公司采样机液压系统自投入使用后,就发生液压油温度很高、系统压力不稳定、液压缸开始上升时抖动等故障。并且液压系统功率很大,效率低下。因此我公司决定对此液压系统进行改造,以达到节能和良好的使用效果。

le="">

7 | T

2.液压系统能耗分析

8 u2 E' U. H G$ m' R5 i, ~

采样机液压系统动力源回路图见图1。采用定量泵、溢流阀系统,控制回路略。

采样机械控制回路由六路NG10通径的叠加式控制阀组组成。图1中定量轴向柱塞泵流量60L/min、电机功率30KW,而液压系统工作时最大流量只有20L/ min,存在大量溢流损失。

9 B# z f; g' C

在液压系统工作时,任意时刻都有大量的溢流损失。液压系统容积效率很低,总效率更低。液压系统在这种调压方式下冲击严重。这种调压方式对泵和阀的寿命也有很大影响。此系统中溢流损失为主要损失,同时用风冷式油冷却器强制冷却液压系统溢流的发热油液。液压系统溢流流量很大,压力较高(18MPa,发热功率很大,不得不采用了大冷却面积的冷却器,采用大容积油箱来冷却油液。此设计造成液压系统体积大、效率低,其原因是在不适当的工况下采用定量泵-溢流阀调压。

3.液压系统节能改造

经分析计算,系统的节能改造采用下列措施:

1.      改用流量15L/min的恒压变量泵,压力设定18MPa,电机功率4KW

2.      增加40L的蓄能器。

3.      将大冷却面积的风冷式油冷却器换成小冷却面积的水冷式油冷却器,其安装位置改为冷却恒压变量泵泄漏油。

 n

4.      整个动力源只用一个NG6通径的直动式溢流阀做安全阀用,溢流阀压力设定18.5MPa

5.      由于系统单路执行元件最大流(10L/min)量小,控制阀组采用NG6通径(最大流量40L/mim)

# Y* g# ~ }

改用恒压变量泵连续工作,没有溢流损失,减少压力冲击。采用了蓄能器,使泵的流量降低,电机功率减小。在两路阀组同时工作时泵和蓄能器同时供油,各路阀组都不工作时和单路阀组工作时,泵向蓄能器供油直至蓄能器压力升高到设定压力。

    改进后的系统中泵的泄漏油带走泵内部产生的热量,冷却泵,保证泵连续正常工作。执行器工作时,压力主要转化成机械能,摩檫发热很少。因此将风冷换成水冷冷却泵的泄漏油是合理的。

    溢流阀做安全阀使用,可以用小规格的直动式溢流阀。其设定压力略高于泵的设定压力。

5 Q$ ^ {9 f5 n1 q* D

4.结论

1)此液压动力源采用恒压变量泵组与蓄能器消除了溢流损失,减少了系统流量,实现了最佳的动力与负载匹配,系统效率较高,功率从30KW降低到4KW,节省了大量的运营成本。

 O

2)改进后的液压系统减少了压力冲击。蓄能器不仅作为辅助动力源,而且吸收了系统压力冲击。

 L7 T

3)实际使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g

由此可见,液压系统的节能改造要首先分析系统流量-时间图、压力-时间图,然后选择最适合这种工况的变量泵和调压方式。适当使用蓄能器,以减少泵的流量,提高系统效率。我公司改造后的采样机液压系统,液压油温升小,故障率低、功率小、效率高。

参考文献:

[1]  雷天觉       新编液压工程手册[M]   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2]  日本液压气动协会  液压气动手册[M]  机械工业出版社1985

[3]  路甬祥       液压气动技术手册[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 y6 E ^: p, ~$ m" I

作者简介:王群锋(1979-),男,陕西武功人, 学士,工程师,主要从事气动元件、液压系统设计维护工作。

网友(2010-11-02):
搞钱啊!!!!1:lol

网友:
文章对实践应用有操作价值。

网友:
呵呵,天下文章一大抄

网友:
这是什么啊,怎么这么多啊

网友:
路甬祥       液压气动技术手册[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