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3jk气体控制阀应用(液压气动与密封2007.1期发表)

楼主(2007-04-06):
                                       K23JK-R气控截止阀的应用fficeffice" />

 ~

                        王群锋,杨建军

           The application of K23JK-R Valve-based Pneumatic

4 |8 u4 z8 Q g; t z

Wang Qun-feng,Yang Jian-jun

(西北电子设备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5)

摘要:介绍了K23JK-R气控截止阀的结构,并对其应用应注意的几点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c

关键词:气动元件,气控截止阀,可靠性

1.引言

K23JK-R系列二位三通气控截止阀应用广泛。该系列阀为端面平面密封,其密封性能好,耐久性长,动作灵敏可靠,结构简单,体积小,易于维修和安装。

本文介绍了K23JK-R系列气控截止阀的结构特点。结合该系列气控阀设计结构特点对能否做为常通气控制阀使用、其能否做为二位二通气控阀使用进行了详细分析。

2.K23JK-R气控阀的结构

2 H3 R$ k W

如上图1所示,P为进气口,A为工作腔,O为排气口,K为气控制口,S为密封垫的有效作用面积,S1为控制活塞的作用面积。控制活塞使用聚氨脂Yx型轴用密封圈,启动阻力小,密封效果好。控制活塞和阀杆之间用铆压在一起。密封垫1、套管、密封垫2依次穿在阀杆上,它们在阀杆上是浮动的,靠弹簧定位。弹簧刚度小,在气控信号消除后起密封垫2复位作用。

 Z# n

3.能否做气控常通阀使用

如上图2、图3所示,其结构决定了P口只能作为压力口。如果把P口和O口调换做常通阀使用,则在没有气控信号的时候,P口和A口接通,  A口气压作用在密封垫2上,密封垫2和阀杆之间是浮动连接(弹簧刚度小,仅起密封垫复位作用),A口气压会把密封垫压开漏气,造成PAO腔串通。结论:由于结构原因,K23JK-R气控阀绝对不能通过调换PO口做常通阀使用。

4.能否堵住O口作为二位二通阀常闭阀使用

曾有客户将K23JK-R堵住O口后,P口接气源,A口接工作管路,做常闭通断阀使用时,加气控信号阀动作一次后,第二次阀不能动作。如上图1所示,由于加第一次气控信号阀动作时,PA腔压力相同,信号消除后阀复位, AO腔接通,由于O腔被堵住不能排气,所以AOP腔压力基本相同。第二次加气控信号时,对控制活塞做分析:

/ g; N2 C0 x D9 T. ?; n

控制活塞受到的合力 F=S1*PK-S1*P-Fx

Fx:弹簧复位力   PK气控信号的压力   P气源压力

要使控制活塞向下运动完全打开PA腔之间的密封垫2,就必须有在控制活塞最下位置时F>0。由以上推论PK>+ Fx/S1,综合考虑可取PK=P+0.2MPaK23JK-R气控阀可以堵住O口作为二位二通阀常闭阀,但使用时控制压力必须比气源压力大0.2MPa以上。这样使用会减少产品的寿命,降低产品的可靠性,建议尽量不要这样使用。

5.对以上分析的实证分析

西北电子设备研究所实验室对K23JK-R气控阀做了全面系统的实验,证明以上分析是正确的。

" P T

结束语:对气动元件使用前,一定要了解清楚其设计特点,具体结构,工作原理,才能正确使用元件,减少故障,提高气动系统可靠性。建议尽量按产品样本要求使用气动元件。

参考文献:

[1]  气动技术编写组    气动技术[M]  北京出版社,1981

[2]  日本液压气动协会  液压气动手册[M]  机械工业出版社1985

[3]  路甬祥   液压气动技术手册[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0 k3 f2 A# u w8 P2 I

作者简介:王群锋(1979-),男陕西武功人,工程师,学士,主要从事气动元件、液压系统设计研究。

通信地址:西安市电子二路88号西北电子研究所(39)      王群锋

邮政编码:710065